HMC5883L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04):
新手请教各位大侠,HMC5883L的输出数据的含义是什么啊,也看过些网上的程序,角度的计算只用到X,Y的数据,那Z的输出数据有什么作用啊,计算出的角度与正北有什么关系,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Z轴数据呢?

网友:
看你用来做什么咯。
保证水平放,那Z轴的确可以丢弃。
如果姿态是任意的,就要配合加速度计判断水平面了,这时要用到Z轴。

网友A:
咱刚想发帖问这个问题,发现这个贴,同问得到的X,Y,Z数据与方位有什么关系?怎样转换。

网友B(2012-11-07):
角度不是线性变化的
纠结

网友C:
电子罗盘校准比较麻烦,具体看手册
//***************************************
// HMC5883 IIC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C89C51
// 晶振:11.0592M
// 显示:LCD1602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
// 时间:2011年3月1日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使用的端口,请按照以下接线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2^0;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1;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2;   //LCD1602命令端口

#define        SlaveAddress   0x3C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void Init_HMC5883(void);            //初始化5883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以下是模拟iic使用函数-------------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HMC5883_Start();
void HMC5883_Stop();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bit  HMC5883_RecvACK();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BYTE HMC5883_RecvByte();
void HMC5883_ReadPage();
void HMC5883_WritePage();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HMC5883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HMC5883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HMC5883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HMC5883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HMC5883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内部寄存器*************************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HMC5883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HMC5883_SendACK(1);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HMC5883内部角度数据,地址范围0x3~0x5
//
//******************************************************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char i;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0x03);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HMC5883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HMC588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回应ACK
        }
    }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H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HMC5883()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0x0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bit sign_bit;
    unsigned int i;
    int x,y,z;
    double angle;

    delay(500);
    InitLcd();
    Init_HMC5883();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显示X轴
     x=BUF[0] << 8 | BUF[1];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z=BUF[2] << 8 | BUF[3];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y=BUF[4] << 8 | BUF[5];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 angle in degrees
     angle*=10;
     conversion(angle);       //计算数据和显示
        DisplayOneChar(2,0,'A');
     DisplayOneChar(3,0,':');
     DisplayOneChar(4,0,qian);
     DisplayOneChar(5,0,bai);
     DisplayOneChar(6,0,shi);
     DisplayOneChar(7,0,'.');
        DisplayOneChar(8,0,ge);

     for (i=0;i<10000;i++);   //延时
   }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角度不是线性变化的
纠结

可能产生的原因:
1. sensor周边存在干扰,校准不好;
2. 旋转过程中存在倾斜;而未用Gsensor将磁场数据投射水平面计算;
希望以上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程序读出HMC5883L数据xy轴都正常,但是Z轴数据总保持0不变,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F(2013-03-07):
引用 网友E:
程序读出HMC5883L数据xy轴都正常,但是Z轴数据总保持0不变,请问这是为什么??? ...

你看我这数据正不正常啊。怎么感觉三个轴的值都不对啊。 Mode Register 写入0x01(单次测量),  Configuration Register A写入0x7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罗盘校准比较麻烦,具体看手册

有时间拜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刚想发帖问这个问题,发现这个贴,同问得到的X,Y,Z数据与方位有什么关系?怎样转换。 ...

如果是水平放置的话,用x,y然后atan函数就可以,如果是全姿态的话就要用z轴数据,然后用解算出的姿态角算出坐标变换矩阵,把磁力计z轴的信息投影到xy平面上,就可以继续用atan函数求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度不是线性变化的
纠结

因为你没校准,磁力计读出的数据不校准的话如果把xy轴数据看成一个点,N多个这样的点组成的是一个中心不在原点的椭圆,你对这个椭圆上的点用atan函数反解角度当然不是线性的。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一个轴的最大值最小值加起来除以2算出偏移量,然后在读出数据后减去这个偏移量,这是一个校准。另一个就是例如把y的最大量程除以x的最大量程得到一个缩放系数,然后把x轴乘以这个缩放系数。这样就把之前提到的中心不在原点的椭圆校正成中心在原点的圆了。这时你用atan函数就可以很好的解算出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产生的原因:
1. sensor周边存在干扰,校准不好;
2. 旋转过程中存在倾斜;而未用Gsensor将磁场数据 ...

不是,是没校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程序读出HMC5883L数据xy轴都正常,但是Z轴数据总保持0不变,请问这是为什么??? ...

这个就不清楚了,有可能是没焊好?总之这个芯片很矫情,焊的时候稍不注意(例如温度过高)就可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罗盘校准比较麻烦,具体看手册

按照这个代码测试,只是得到一个固定值,45度,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3-04-10):
引用 网友F:
你看我这数据正不正常啊。怎么感觉三个轴的值都不对啊。 Mode Register 写入0x01(单次测量),  Con ...

这个周围不要有金属、电子设备,不然影响特别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不清楚了,有可能是没焊好?总之这个芯片很矫情,焊的时候稍不注意(例如温度过高)就可能出问题。 ...

包括加速度传感器,好像都是Z轴容易出问题,这是焊接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包括加速度传感器,好像都是Z轴容易出问题,这是焊接原因吗?

用HMC5883L,self-test在空旷地方测试一下?

网友(2013-05-25):
我的Z轴输出一直为F000
为什么呢?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