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12V电机烧坏STM32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电机用L298N驱动,光耦隔离,电源12V,  电机12V供电,用AMS1117-3.3给STM32,下午烧入电机控制程序,开发板马上被烧。 换了一块开发板,还是一样。开发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有做小车的遇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
其中12V经过7805后稳成5V后才给AMS1117-3.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烧了?

开发板烧了···

网友:
哪烧了?你是不是不会回答问题?

网友:
楼上喝口茶消消火。。。楼主上电路图看看再说

网友B:
一、上原理图
二、开发板哪里烧了,mcu?电源芯片?还是其他什么部位?

网友:
电源电路在这里。开发板输入电流达2.2A,估计整个板子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上原理图
二、开发板哪里烧了,mcu?电源芯片?还是其他什么部位?

已上图!开发板是原子的板子!

网友C:
凭啥说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凭啥说烧了?

测给开发板供电的电流,有2.2A,难道不是烧了?换成USB供电点不亮,起先怀疑电源芯片坏了。电源芯片换了一个还是点不亮。

网友:
2.2A 怎么会这么大啊    看看那个芯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