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lattice ECP3系列FPGA 板子。

楼主(2012-09-04):
看网上lattice 的资料太少了,对于新手来说很难入门。准备做一款lattice ECP3系列的FPGA开发板。从硬件电路到逻辑设计全面讲解。由于个人业余时间做,尽量精炼的讲解,有什么问题再集中起来说明。

硬件资源:1. lattice FPGA : LFE3-17EA-6FTN256C (当然其他型号35/70或者484封装的都可以,只是价钱问题)。
          2. DDR2          : 1Gbit(首选镁光,其他型号也可以)。
          3. SPI Flash     :FPGA加载用。
          4. 光模块     :低端光模块,100元以内(接SERDES,不用SERDES就对不起这颗FPGA了)。
          5. RS232
               6. VGA或者HDMI
               7. Sensor        :待定,外接其他模块也可以

讲解部分:硬件电路,电源,DDR2锁管脚技巧,软件的使用,如何仿真,如何实现板与板之间光纤通信,Sensor 配置,图像恢复与显示等等。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其他还有什么功能欢迎补充。预计成本在300以内。

网友A:
支持一下。
不过300以内要做到DDR2,光模块和HDMI,这个难度系数有点高哦。lattice的片子很便宜吗?

网友:
在精神上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
不过300以内要做到DDR2,光模块和HDMI,这个难度系数有点高哦。lattice的片子很便宜吗?

FPGA相比其他两家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B:
没用过Lattice,LZ用的这个片子容量多大?

网友C:
LZ的fpga板子主要用来做视频处理还是通信?
lattice FPGA : LFE3-17EA-6FTN256C相当于Altera,Xilinx的那款型号的FPGA?

网友D:
代理商少,开始量产售价突然往上跑...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Lattice,LZ用的这个片子容量多大?

做一般的应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理商少,开始量产售价突然往上跑...不敢用了

代理商是少点,价格再涨也没其他两家的高。这个没什么问题,量大的话价格会降,除非你选的型号停产或者其他什么原因,ECP3系列是LATTICE主推的,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理商是少点,价格再涨也没其他两家的高。这个没什么问题,量大的话价格会降,除非你选的型号停产或者其 ...

serdes能跑多高速率

网友:
买不到什么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理商是少点,价格再涨也没其他两家的高。这个没什么问题,量大的话价格会降,除非你选的型号停产或者其 ...

代理商會要求你必須購買庫存價,雖然官方沒停產,但是代理商故意不代理.
以前要購買 XP3,,....等半年,最後沒消息 我也懶得問..

"没其他两家的高"...cpld 就是一個例子,兩家停產後,cpld 賣的比這兩家高.

网友:
lattice想要推广中国市场还有很多路要走啊,除非有很大的价格优势,否则很少有人会换lattice的片子;毕竟我们换个开发平台也是有成本的。

网友E:
LATTICE或者代理商的FAE吧,让LATTICE给你掏钱做些板子再送给客户,呵呵呵,以前他们这样搞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Z的fpga板子主要用来做视频处理还是通信?
lattice FPGA : LFE3-17EA-6FTN256C相当于Altera,Xilinx的那款 ...

大致相当于Altera的EP4CGX3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致相当于Altera的EP4CGX30

资源整整差了一倍啊!稍微比EP4CGX15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TTICE或者代理商的FAE吧,让LATTICE给你掏钱做些板子再送给客户,呵呵呵,以前他们这样搞过! ...

与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纯属个人爱好。正好懂一些这方面的。做板也完全是业余时间,如果大家兴趣不大那也就算了。

网友:
我这儿有两片LFE2M100E-6FN900C可以送给你,呵呵呵,邮费自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纯属个人爱好。正好懂一些这方面的。做板也完全是业余时间,如果大家兴趣不大那 ...

怎么会不感兴趣?市面上几乎没有带SERDES的廉价板子,希望楼主能做成通用型的,用SMA外扩,如果仅仅是做个光模块,应用太受限了。

网友:
lattice 用的是很少。

LZ不错。  如果楼主总费用350以内。  一个星期完成  支持100%。 两个星期完成支持99%。三个星期完成支持70%。四个星期完成支持40%。其它时间完成精神支持。

网友:
这个有兴趣lattice的

网友:
兄弟。  你的这个开工了吗 ?

网友:
开始做了没?

网友:
楼主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大力支持,请楼主详细讲解制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网友G:
我正准备做一个核心板的 ECP3-35-484 + DDR3
支持楼主

网友(2012-10-04):
引用 网友G:
我正准备做一个核心板的 ECP3-35-484 + DDR3
支持楼主

邮票孔会不会很容易坏?既然有片上终端电阻,还在外面加排阻不占地方么。你的排阻和芯片距离太近,是否好焊接。

网友:
邮票孔 焊接10次、8次没有问题,片上终端电阻lattice不建议使用,我们可以尝试,排阻先放上。排阻和芯片芯片的距离要调整一下。
开个新帖来讨论吧

网友:
LATTICE的板子非常少,支持楼主做这个板子。最好能支持视频,图像,价格不要太贵更好

网友:
强烈关注,盼着楼主发SERDES相关资料!!!!

网友:
楼主,我也有兴趣,不过我用的altera的,lattice的片子没用过

网友(2013-01-05):
LZ的板子做了吗?

网友(2013-02-19):
板子怎么样了

网友(2013-07-08):
再次关注楼主的板子进展情况。

网友(2014-09-11):
不知道板子做出来没有啊

网友:
没用过Lattice,为什么选他

网友:
lattice的diamond ip有可以破解的吗?他家的serdes还是软的,不是硬core的,要占用资源的。

网友(2017-01-09):
楼主,你好,你的板子做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主的板子还有继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