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的疑问_msp430f149

楼主(2012-09-04):
Q1:430上电时引脚空接,P1~P6的电平状态是高还是低或是别的?(我用万用表量过是低电平,是不是上电空接的时候所有IO均是低电平)
Q2:430的IO内部有没有上拉或是下拉电阻?(我读过datasheet,但是没有找到哎,下面是datasheet的截图)

楼主:
求大侠指点啊。。

网友A:
上电后,基本上我见我的单片机IO都是呈输入高阻态

网友:
好点的MCU上电后输入高阻态,51复位后是高电平,F149输入应该是没有上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看了一下MSP430F149的资料,真没发现您所画线的地方,难道不是一篇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基本上我见我的单片机IO都是呈输入高阻态

刚刚又查了
430单片机的IO设置为输入状态的话IO的状态就是高阻态,430上电默认不就是输入状态吗,所以430上电IO的状态就是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