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款变压器功率应该是多大?

楼主(2012-09-04):
变压器的尺寸是3*2.5*2.5, 是DC12V转300V(甚至可能更高),变压器后接了一个大电容,用来驱动氙气灯。
有图为证,大家推证一下,这款变压器的功率应该多大?

楼主:
尺寸更新 2.8*2.3*2.5。

网友:
尺寸更新 2.8*2.3*2.5。
如果是开关电源反激的话差不多几十瓦吧,不过这个应该是升压电感用的,做到200W都有可能的!

楼主:
从电路上,这确实个反激逆变电路。 它的输入端是12V接的是一个开关电源2.5A,算起来,最大功率输出30W,反推,这个变压器应该在30W以内。

从尺寸上看,5W,10W,20W都有可能。

网友:
反激15W以内

网友:
单从变压器论,比如EE25,通常的反激的话,15W到30W都有可能,看工作频率,看设计者个人水平。升压到这么高就不熟悉了

楼主:
通常氙气管工作电压在200-400V之间,假设我用的是300V管(这种管比较常见),它闪一次光的能量EJ=1/2C(V*V)=1/2*470*10^(-6)*300*300=21.15焦耳,闪烁频率20-60/分钟,即最大功率1秒钟闪一次的时候,为21.15W。 (C为并在灯管两端的充电电容,就是图中的大电容,V是灯管的工作电压)

由于此电路拖动2个灯管,则消耗的功率最大为21.15*2=42.3W,最小是42.3W/3=14.1W (没有算控制电路)

42.3W>30W  负载超负荷了。

假设闪光灯管工作电压220V,算出来的最大负载功率为22.478W,加上电路的其他消耗完全可以控制在25W以内,灯管也可正常工作。

结论: 变压器的功率应为25W或30W

网友(2013-08-12):
这个要看开关频率的,f高,变压器或者电感也可能很小就能出较大功率

网友:
功率和开关频率成正比.  必须上电实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氙气管工作电压在200-400V之间,假设我用的是300V管(这种管比较常见),它闪一次光的能量EJ=1/2C(V*V) ...

这是一个反激,应该是UC3842。
频率一般在60KHz左右,类似EI28家后的变压器,30W没有压力。
但因为输出电压较高,线包匝数比较多,变压器利用率降低, 所以更可能是20W - 25W。

这个变压器很不合理,漏感会比较大! 应该选细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