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两个8位16进制数转换为一个16位的16进制数

楼主(2012-09-04):
如题,举个简单例子0x10, 0x12, 0xd2, 0xfe,转换后结果为0x1012和0xd2fe。因为要转的数很多,求个快捷的方法

网友:
移位或。或者用汇编来做,具体就是mov al,a[0];mov ah,a[1];mov tar[0],ax;
或者用C来做,tar[0] = a[0] | (a[1] << 8);
效率差不多,不过写的汇编代码并不会进行很好的优化,而C代码可以被很好的结合起来。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不过要把字节顺序调整成CPU的字节序(LE,BE),然后直接重指定数组为int16* xxx,直接取数。

网友A:
unsigned char tab[]={0x10, 0x12, 0xd2, 0xfe};
unsigned int *p=(unsigned int*)tab;
unsigned int n;
n=p[0];
n=p[1];
n=((unsigned int)tab[0]<<8)|tab[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tab[]={0x10, 0x12, 0xd2, 0xfe};
unsigned int *p=(unsigned int*)tab;
unsigned int n;

关键是有上千个数要转换,能搞成个软件吗?

网友:
用共用体吧,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上千个数要转换,能搞成个软件吗?

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搞一个发给我呗!非常感谢哦

网友:
直接打印到串口助手上不就行了

网友:
支持共用体。。。这玩意就是处理数据拆分的

网友:
union union_tmp16
{
        uint16 tmp16;
        uint8  tmp8[2];
} unTmp16;

unTmp16.tem8[0]=0x12;
unTmp16.tem8[1]=0x34;

unTmp16.tmp16=0x1234;

收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搞一个发给我呗!非常感谢哦

我没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