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D卡

楼主(2012-09-04):
5V供电的单片机可以与这个SD卡电路图的数据口直接相连吗?
麻烦解释一下,灰常感谢!

网友A:
有可能单片机的IO口是OC方式,或弱上拉,电压不会太高

网友:
可以。只要低端电压过半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单片机的IO口是OC方式,或弱上拉,电压不会太高

是5V供电的atmega128a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5V供电的atmega128a芯片

看这里
http://www.docin.com/search.do?s ... =p&nkey=5v+3.3V
3.3V转5V技巧

网友B:
atmega128a这个可以接受3.3V供电把,为什么不用3.3V

网友:
你可以参考Uzebox的SD卡部分
那是相当好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ga128a这个可以接受3.3V供电把,为什么不用3.3V

现在都是5V供电,然后用芯片转换成3.3v,我没有3.3v的电源

网友C:
用本人的教训告诉你,SD卡接5V不会烧,可以用。mini sd卡用5V久了会烧。micro SD接5V,一接就烧。
刚出道时我试过,而且每种卡都试过。

网友:
好像我对你的问题理解错了,I/O通讯口联是可以的,但是要串电阻。

网友(2012-11-03):
引用 网友C:
用本人的教训告诉你,SD卡接5V不会烧,可以用。mini sd卡用5V久了会烧。micro SD接5V,一接就烧。
刚出道时 ...

I/O可以直连?
电源用1117-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