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SM模块有语音操作功能的吗?

楼主(2012-09-04):
请问一下,有GSM模块有语音操作的吗?就像10086那种,可以根据语音提示,选择操作的那种,谢谢

网友:
GSM模块有麦克风接口和喇叭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900D 模块支持 这种DTMF模式,可以监听对方通话时的按键音,同时又TTS功能。 ...

谢谢,我去找找资料。。。。

网友(2012-10-11):
我也想知道这种方法哦

网友:
我正在做,可以一起切磋,Q:1160606393

网友B:
GU900模块可以在电话接通后,把对话双方通话过程录音,也可以执行指令AT+EVTS=1启动按键检测提示对方按键值(模块会提示:+EVTS: <key_code>),根据对方的按键来播放不同的背景录音(或者实现自动应答功能)。

类型        命令        可能返回的结果        说明
设置命令        录音模式<mode>=0:
AT+CRSL=<mode>,<file_name>[,<delay_ms >[,<max_size>]]

播放模式<mode>=1:
AT+CRSL=<mode>,<file_name>

停止录音或播放<mode>=2:
AT+CRSL=<mode>,<oper_mode>
        OK

录音或播放结束后,提示:
+CRSL: <mode>,<err_code>
        成功
                +CME ERROR:<err>        失败
测试命令        AT+CRSL=?        OK

参考参数说明
参数        取值        说明
<mode>        0        录音模式,仅仅在电话接通后有效
        1        播放模式
        2        停止录音或播放
<file_name>        <string>        存放到模块上的文件名,一般情况下,直接存放到模块的内部用户文件目录,在接入TF卡情况,可存放到TF卡的“@gu_user”目录下。
<delay_ms>        [10000], 整数        录音时间,可用默认值10000毫秒
<max_size>        整数        文件最大尺寸

带有TF卡时,用户可以用指令AT+FSLIST=<drive>设置当前驱动盘为D,这样将在TF卡的文件系统建立一个“@gu_user”的目录,用户所有的操作都基于该目录操作(比如,上传、下载文件和发送彩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GU900模块可以在电话接通后,把对话双方通话过程录音,也可以执行指令AT+EVTS=1启动按键检测提示对方按键值 ...

这个模块是什么品牌,你们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
深圳市合方圆自主研发的。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OTU2OTA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OTU2OTA4.html

看了整个方案了,我还以为TC35能支持DTMF音频解码呢,原来是要你们另外加一个DTMF解码模块啊。GU900D模块是直接内建DTMF音频解码以及发送DTMF音频功能,而且内建录音播放和自动应答。也就是说,一个GU900D模块就完全可以实现楼主的全部功能了。方案廉价有效,语音清晰(因为不需要通过外部MIC输入音源)。

网友:
现在很多模块都有DTMF功能的.有些模块内部还开放了空间,可以存入您想放的音频文件,然后根据DTMF值来选择播放.QQ:362790644

网友:
哪位有这方面的功能要求.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帮忙定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