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进不了单步调试状态,有谁碰到过吗?

楼主(2012-09-04):
为什么进不了单步调试状态呢?已更新最新固件了

楼主:
可以看得到,断点有效,且点击了启动调试;但好象一直在运行似了的?

楼主:
其它单步等按钮无效?

楼主:
系统是WIN7的

楼主:
logicgreen帮帮忙?

楼主:
系统是WIN7的+AVR STUDIO 6。
是不是48元的买的那个仿真调试器都不行?

楼主:
点击全部中断后显示无源文件?

楼主:
哪位大侠出手一助?

楼主:
还是本来就不可调试的?!

网友:
你用在C源码那吗?

网友:
JTAGICE mkii 在Studio 4时候不能C语言单步,只能在汇编或反汇编单步,在Studio5 或Studio6都可以C语言单步的。

楼主:
JTAGICE mkii 在Studio5 或Studio6都不可以C语言单步的?

楼主:
我是哪里设置出问题了呢还是?

楼主:
但用它但烧录似乎没有问题?但也不能VERIFY?

楼主:
可以看1楼截图,断点似乎有效,但可以看出,单步调试按钮无效?
我只接了SWC,SWD和GND三根线,SO-28封装的,不会是芯片有问题(如工程样片)?

楼主:
是C源码,WIN7,AVR STUDIO 6最新版

楼主:
请问一下,进入调试状态是否需要特定的步骤?
我只是编译,然后点开始调试,是否正确?

楼主:
有没有可能我的JTAGICE mkii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我的JTAGICE mkii是有问题的?

你确认你的是JTAGICE mkii吗?我们有两种版本,一种是mkii,另外一种是非mkii的。

楼主:
明天拷图你确认一下。
因为确保没有问题,我同时买了ISP和JTAGICE mkii的。

楼主:
非mkii是指ISP吗?

楼主:
还是JTAGICE分两种,一种是mkii另一种是非mkii?

楼主:
因该是JTAGICE mkii

楼主:
是否驱动不对?驱动好象是JUNGO的?

楼主:
下载最新的驱动,选择绝对路径更新,出现错误提示,不知为何?

楼主:
logicgreen帮忙确认一下是什么问题?
我现在的板子,已经是调单片机这一块了?现在没办法调啊?

楼主:
驱动里设备中的的VID和PID似乎不对?
inf里的描述是:
;--------------------------------------------------------------------------
; Devices
;--------------------------------------------------------------------------

[Devices.NT]
%DESCRIPTION%        = JTAGICECDC_DEV, USB\VID_0415&PID_5011

[Devices.NTamd64]
%DESCRIPTION%        = JTAGICECDC_DEV, USB\VID_0415&PID_5011
与截图完全不对?

楼主:
logicgreen帮忙确认一下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请问JTAGICE mkii装好后是CDC设备还是JUNGO设备?

楼主:
将驱动完全卸载后重新安装的结果,一样是JUNGO设备,非CDC设备

网友:
JTAGICE mki,STUDIO自带驱动,本不是CDC设备

网友:
是不是原来早期的CDC类的 JTAGICE, 从网站下载新的固件升级后,就变成了JtagICE MKII了?

在avrstudio4中好像会提示硬件版本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