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emap的重大疑云

楼主(2012-09-04):
今天仔细看了下“STM32F103xC、STM32F103xD、STM32F103xE” 的数据手册,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恳请大虾们给予指点。

这两张图都是同一个手册上的,到底TIM3的通道会被remap到哪个脚上呢?

ST网站太慢了,为方便大家下面是今天晚上在ST官网上下载的手册。内容在33页和35页上面。

在stm32f10x_gpio.c里面只有一个函数与Remap有关,就是上面那个。

而@defgroup GPIO_Remap_define里面与TIM3有关的却只有“GPIO_PartialRemap_TIM3”和“GPIO_FullRemap_TIM3”。

之前写过一个程序,把TIM3初始化好,加上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之后,那4个通道被重定向到了96-99脚上。
那又怎样定向到134和135脚上呢?类似的还有很多管脚,比如USART3和TIM1_CH2N、TIM1_CH3N、TIM1_CH4N……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呢?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多复杂,看到中间那个了不?然后用我的蹩脚英语……GPIO_PartialRemap_TIM3

好了过去了。

楼主的标题实在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多复杂,看到中间那个了不?然后用我的蹩脚英语……GPIO_PartialRemap_TIM3

好了过去了。

楼上高人啊,你那个图是在哪个手册里的?你的意思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高人啊,你那个图是在哪个手册里的?你的意思直接操作寄存器?

stm32官方的参考手册

和寄存器没关系,意思是“GPIO_PartialRemap_TIM3”和“GPIO_FullRemap_TIM3”。分别对应后两种情况,不写就是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官方的参考手册

和寄存器没关系,意思是“GPIO_PartialRemap_TIM3”和“GPIO_FullRemap_TIM3”。分 ...

验证了一下没有问题,真的就这么解决了?原谅我刚才这么 的追问吧,感谢大虾!

网友:
引用 楼主:
验证了一下没有问题,真的就这么解决了?原谅我刚才这么 的追问吧,感谢大虾! ...

呵呵,我也不是什么大虾。。小菜一个。用的比较早一点而已。
解决就好~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是惊悚片,原来是喜剧片。

网友:
剧情曲折  哈哈

网友:
MARK   没深究 过  。。。。。。。。。。。

网友(2012-12-05):
进来之后,发现原来如些!

网友B(2014-05-19):
楼主用的什么代码编辑工具,看上去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代码编辑工具,看上去挺不错的

好久不写程序了,记得当时用的是Ultra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