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魏坤童靴用5V单片机直接连了3.3v液晶,这个为什么可...

楼主(2012-09-04):
rt,真准备画图,发现这个地方怎么弄的呢?

网友A:
电源是分开的吧?有的屏是可以容忍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分开的吧?有的屏是可以容忍5V的

那看屏是不是适合

网友:
楼主童靴,请叫魏老师!!!!!!!!!!!!!!!!!!!!!!!

网友:
哈哈  魏老师无奈了

网友:
这个没问题。不放心的用电阻分压。

网友:
应该是液晶可以耐压5V的,但是反过来3.3的单片机也可以控制5V的液晶,如果你不读取,肯定没事,如果读取的,最好处理下,行不行没敢试,但是有些单片机的有些端口是耐压5V的,就可以用,设计电路的时候一定要查下手册。

网友(2012-12-07):
其实官方标称的,只是相对保守,5V的MUC上到8V才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