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的接收器问题

楼主(2012-09-04):
大家好,MAX485的接收器是差分器么?如果是差分器,那么A.B线是不是就不能反接呢?

网友:
一般的确实不能反接,现在又推出无极性的可以自己判断。但是绝大多数还是有极性的所以不能反接

网友:
当然不能反接,楼上说说自己判断的有哪家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