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04):
     以前在XP系统下用的好好地CVAVR软件,安装到WIN7-64系统上,运行之后提示以下错误,那位大侠有解决的办法,或者有可以再WIN7系统上可用的软件!

网友:
装个比较新的版本,支持的!

网友A:
我也是64位win7 ,可以用,你可以装最新的试试C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64位win7 ,可以用,你可以装最新的试试CV

好的,谢谢!我找个最新的试试!

网友:
cv7.0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