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习TI的28035,感觉真是一款性能很强的DSP

楼主(2012-09-04):
    速度是60M,管脚选的比较少,64Pin,12位的AD。有CAN通信,PWM控制。准备应用此款芯片开发一个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

网友:
看来你还不知道他强在哪里,就你说的这些满大街的随便抓个ic都有这功能

网友:
是啊,这么说,STM32F1系列速度是72M,12位的AD,有CAN通信,PWM控制,还便宜,简直宇宙无敌了。
TI的强项你根本没说出重点……

网友:
是的,楼主说的内容,让我觉得这款DSP一点都不强大,它有的STM32全部都有。价格还比它便宜!开发环境还比它优秀!

网友:
估计一直在学51,接触到28035觉得强大。如果不是准备研究算法,只是当单片机玩,建议玩玩stm32,看看是不是更强大。

网友:
他的强项在AD,PWM,计算能力,定位于电机和电源控制。

网友:
STM32F4的计算能力和28X的哪个好点,有大侠详细说下不,28X在电机和电源方便是有些强项,但STM32也不弱了
现在要做电机控制,都不知选哪个为好,STM32便宜资料多,28X强点,但自己也不太清楚强多少

网友:
F4也不便宜吧。。。

楼主:
我觉得还行,我觉得TI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我准备用TI的28035这个开发一下电机驱动器。

楼主:
Ti的28069现在也在推,听说也不错。但是,目前我只能选一种进行钻研了

网友:
这款芯片的强项是在于它是TI造的,牌子硬·工业稳定性高,性能也就一般了·

网友A:
TI的DSC在电源和电机应用的优势在于高分辨率和硬件斩波的PWM,可以实现接近模拟电路性能的电流模式控制,这是STM32做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的DSC在电源和电机应用的优势在于高分辨率和硬件斩波的PWM,可以实现接近模拟电路性能的电流模式控制,这 ...

我觉得主要区别应该是内核的区别吧???一个是DSP,一个是Cortex-M MCU,这是无论如何没法改变的,,至于您说的那个高精度的PWM,又或者高速率的ADC,,,虽然STM32现在没有,,明年开发一个型号集成进去不就得了。但不管外设怎么改,,内核还是有差距的。。。。比如,TI的DSP2812对RAM的读写是两条分开的总线,,,而Cortex-M只是分开了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对数据的读写却没有分别使用不同的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主要区别应该是内核的区别吧???一个是DSP,一个是Cortex-M MCU,这是无论如何没法改变的,,至 ...

其实Piccolo系列和Cortex-M3的运算能力差距并不大,在电源和电机控制算法上的运算能力都是绰绰有余的,关键还是产品定位问题,一个主攻控制,一个强调通用,成本所限不可能大而全的。

网友:
小弟不才   只接触过一点点DSP  有一点深的印象是:  对于一般的的MCU  PWM频率高了  他的精度就不给力   精度高了  频率又不行了    看了一下老师的DSP   频率和精度都够高

网友C:
这个035真是很强悍,别小看它60M主频,其实是个双核。一个28x的核,还有一个称之为控制率加速器cla核,可以进行浮点运算等等。

看了看ti的评估板,比如太阳能方面应用,一个035居然可以整流、逆变再加上电池充电。以前把280x系列归为arm之类档次,现在看来是错了。

网友:
gzhuli大侠, 可否知道哪个arm的IDE可以以图形的方式显示变量的内容?

现在使用的iar的,每次都是copy内容,拿到excel内分析。因此,总想找个像ccs一样图形显示的arm的ide,找了好久,未果。

网友:
28027呢?怎么样?

楼主:
28027更简单,价格更便宜,但是没有CAN通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035真是很强悍,别小看它60M主频,其实是个双核。一个28x的核,还有一个称之为控制率加速器cla核,可以 ...

CLA好像只能用汇编编写 哎~~

网友:
和cortex比外设???

DSP的优势是并行的数学运算、PWM、ADC

网友:
引用 网友D:
CLA好像只能用汇编编写 哎~~

呵呵,一般人可是鼓捣不出来汇编。ti已经提供各种算法库,其中高效基本都是汇编。使用者只是调用而已。

曾写过40k的cycle-by-cycle控制,没想到ti居然把100k的东东放了出来(不过,是2个cycle控制的)。

网友:
还有,这个035居然有7路hrpwm,而335才六路。加上16路adc,在多路控制的设备上,使用035将达到行业洗盘的效果。

看着这么好,必须实际鼓捣才行。

网友(2012-10-23):
stm和TI  DSP没法比,能用TI  DSP的场合基本上STM没法替换。产品定位有区别!

网友:
DSP,28系列主要还是做底层的算法和电机PWM控制这块是强项

网友(2014-05-04):
你OUT啦。TI官方早把F280XX系列划为MCU了

网友:
研究28034的,握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的28069现在也在推,听说也不错。但是,目前我只能选一种进行钻研了

这个可是200多一片啊……

网友:
TI的芯片主要是稳定性好,是大厂家的产品.

网友:
早就可以用C对CLA编程了。
60M定点CPU + 60M浮点CLA,秒杀72M的STM32

网友(2014-06-18):
TMS320F28035做电机控制是个好芯片,目前汇川MD380用的就是这个系列的芯片,好像是TMS320F28034.

网友:
就是功耗有点大了

网友:
TI的芯片都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