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bview中如何根据输入值来禁用某些按钮?

楼主(2012-09-05):
比如输入非法值时,禁用“确定”按钮?用Disable 或者 Visiable属性?我试过,不行,好像跟事件结构搭上边的,都很古怪麻烦。不知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可以通过属性的数据输入选项卡来设置数据的输入范围,这样就不存在非法输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