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手linux,请过来人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2012-09-05):
      玩了半年stm32,搞搞ucos和ucgui,马上面临找工作,大多数要求linux或android,之前一直不敢碰这东西,现在看来必须要学。
      所以请教各位,学习的步骤是什么,不知道怎么装linux,装什么样的linux,什么虚拟机,好像要装不少软件,总之第一次玩linux的编译成功都要花不少时间,
在哪里可以获得比较有价值的资料(可以买),还有买一块什么样的开发板比较合适(豁出去了,穷学生伤不起啊),哎,遗憾的是身边没有同学搞过linux的

网友:
看了几天资料,同样还是挺晕乎的,也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Linux就是让人折腾的。
虚拟机里装个ubuntu或者Fedora或者suse都可以。
开发环境的搭建可以参考韦东山的那本书,书名不记得了,基本上用到的工具软件都有介绍。
然后就是熟悉Linux环境,各种命令各种工具各种交叉编译各种版本各种头晕。
反正就是熟能生巧,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技术学无止境,自己选择一个方向就好。
其实我自己还是Linux小白。

楼主:
就是搭建一个开发环境都能让人抓狂

网友A:
     开发环境搭建(是很复杂,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折腾了很久,但后来你会发现,他就像下载单片机的程序一样简单,只是不是一键就可以下载)------裸机开发(基于你的硬件平台,类似于写单片机的程序,你可以用ADS,也可以在WIN下编辑,然后去linux下交叉编译可执行代码)-------u-boot(当然你可以学习其他的bootloader,主要是先分析U-BOOT的结构以及针对ARM部分的启动流程,确切的说是引导内核的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通过阅读代码搞清楚之后是为以后自己移植u-boot做准备的)-----内核(分析内核结构组成,从内核启动的第一个文件开始,一般经过三个阶段之后启动文件系统,当然你可以像分析u-boot那样,弄清楚各个阶段在做什么事情,为以后的移植做准备)----文件系统(知道什么是文件系统,怎么制作文件系统,什么是busybox等,最重要的文件系统的组成结构,每个文件目录下面是干什么的)----驱动开发(从最简单的字符驱动开始,熟悉驱动的框架以及驱动中用到的一些机制,比如访问设备的时候有阻塞与非阻塞两种方式,为解决并发问题设置的信号机制,为了解决对共享资源的竞态访问引入了原子操作、中断屏蔽、信号量、自旋锁等机制,这些都搞明白驱动的基本开发方法和流程就差不多了)----应用程序(针对QT的界面开发我还没有涉及,但是一般的应用程序和一般的单片机的应用程序从逻辑上讲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你不能直接去操作硬件设备,而必须通过系统调用从用户空间陷入内核空间,再通过驱动程序来操作硬件,因此在应用程序中设备都是以文件的形式存在的)。
      以上纯属个人学习的总结,如有不合理的地方,还请自行改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搭建一个开发环境都能让人抓狂

利用已经做好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应该不太复杂吧,如CodeSourcery,EL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环境搭建(是很复杂,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折腾了很久,但后来你会发现,他就像下载单片机的程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已经做好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应该不太复杂吧,如CodeSourcery,ELDK

呵呵,还不太清楚,先去借两本书看看

网友C:
第一步开发环境的搭建,韦东山使用的是7.0,查了一下很多版本,眼花缭乱,怎样选择?如果只是做开发,哪个版本比较合适?能不能介绍下,呵呵,我很晕,先谢过!

网友:
毕业前学了半年多的Linux,看了很多嵌入式linux培训视频。找的工作现在基本用不上。公司主要做STM32开发。很局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开发环境的搭建,韦东山使用的是7.0,查了一下很多版本,眼花缭乱,怎样选择?如果只是做开发,哪个 ...

主机用哪个Linux发行版应该都可以,新手用ubuntu上手更快些,交叉编译工具链就用CodeSourcey或者ELDK都可以。

网友:
1. 更换开发环境为ubuntu,绝对不会错的
2. 整块2440之类的板子,编译一下内核,间歇读读内核启动代码就行
3. 在ubuntu下编程,通过写应用程序能逐步的理解unix和linux环境和理念
4. Android模拟器是个好东西,android学好绝对无敌,里边的知识太多了
boot、linux内核、java、GUI、虚拟机、2D3D、构建系统.....
5. Android模拟器开发也不错,跟着大家学学开发即可。

多做!我也不熟,不过就是这个过程!

网友:
推荐国嵌视频,里面讲的不错,先跟着走一遍,在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买书找资料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