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有一个NRF24L01,可不可以判断他的好坏呢?

楼主(2012-09-05):
现在手头上只有一块NRF24L01,怎么样才能判断他的好坏呢???可以自发自收吗?

网友A:
让他发送,看状态位,标志位

楼主:
标志位是哪一位?

网友B:
看看例程中的check程序
那个好像能检测的

楼主:
可以自发自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例程中的check程序
那个好像能检测的

麻烦你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让他发送,看状态位,标志位

同意。呵呵。

网友: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8 i;
        SPIx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呵呵。

怎么看呢?麻烦您能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他发送,看状态位,标志位

麻烦您能说具体一些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您能说具体一些吗?

你买NRF24L01模块的时候,卖方没给你 资料吗?
上面应该会有相关寄存器的 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NRF24L01模块的时候,卖方没给你 资料吗?
上面应该会有相关寄存器的 资料。

是STATUS和FIFO_STATUS寄存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STATUS和FIFO_STATUS寄存器吗?

是的
你先检测nrf24l01的这几个状态,
然后发送,发送后,再检测这几个状态。
如果发送位改变了,就认为 发送成功了。
呵呵。
当然,一般能读到这几个状态的数据,就认为是好的。

网友D:
反正只有一个也没法用,扔一边去等凑齐一对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你先检测nrf24l01的这几个状态,
然后发送,发送后,再检测这几个状态。

那是不是要硬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只有一个也没法用,扔一边去等凑齐一对再测。

现在是有四个,但是不知道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有四个,但是不知道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

一会说一个一会说四个,会不会等下又变成量产四千个做批量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会说一个一会说四个,会不会等下又变成量产四千个做批量测试?

四个不知道哪个好,哪个坏,得一个个测试啊,

网友E:
干嘛不搞多一个?如果只判断标志位的话无法知道信号传输这一块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搞多一个?如果只判断标志位的话无法知道信号传输这一块是否有问题。 ...

那可不可以自发自收呢?

楼主:
代码被我改成这个样子,通过IRQ中断来判断自发自收是否成功呢?
void int1() interrupt 2
{        count++;
        P0=~seg[count/10];
        if(count==90)count=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f =0;
        unsigned char TxBuf[20]={0};         //
        unsigned char RxBuf[20]={0};
    init_NRF24L01() ;
        led0=0;led1=0;led2=0;led3=0;
        P0=0x00;
        TxBuf[1] = 1 ;
        TxBuf[2] = 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6000);
        P0=0xBF;
//开外部中断1////////////////////////////////////////////////////////
    EX1=1;
        EA=1;
        IT1=1;
//////////////////////////
        while(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一直发射,用来测试
                Delay(6000);                                //必须要加
            if(KEY1 ==0 )
                  {
                        P0=~seg[1];
                    TxBuf[1] = 1 ;
                    tf = 1 ;
            }
           if(KEY2 ==0 )
           {
                        P0=~seg[2];
                        TxBuf[2] =1 ;
                        tf = 1 ;
           }
           if (tf==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TxBuf[1] = 0x00;
                        TxBuf[2] = 0x00;
                        tf=0;
                        Delay(1000);
           }
//***********************************************************************************************
            SetRX_Mode();
                RxBuf[1] = 0x00;
                RxBuf[2] = 0x00;
                Delay(1000);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RxBuf[1]|RxBuf[2])
                {
                        if(        RxBuf[1]==1)
                        {
                                P0=~seg[3];
                        }
                        if(        RxBuf[2]==1)
                        {
                                P0=~seg[4];
                        }
                        Delay(1000);
                }

                RxBuf[1] = 0x00;
                RxBuf[2] = 0x00;
        }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被我改成这个样子,通过IRQ中断来判断自发自收是否成功呢?
void int1() interrupt 2
{        count++;

我记得没办法自发自收
要使用传输方式测试就要有两个

可以试试" jiespring "的方法

写一笔数据进寄存器
再读出来
捡查数据是否相同

网友:
那个例程里面的check()就可以检测了,弄个LED显示返回值就行啦。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8 i;
        SPIx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网友F:
那个收音机子啊旁边看看能不能听到干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收音机子啊旁边看看能不能听到干扰波

这也行,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不可以自发自收呢?

不可以自发自收的。

网友(2013-02-01):
我的也只有一个模块,郁闷。。

网友:
發一個載波, 看看頻譜儀有沒有訊號.

网友:
问一下24楼,2.4G的频段,能干扰到收音机?????

网友(2013-03-31):
找一个确定能发送的程序,看电流。当然你要先得到一个参考电流值。一般RF匹配与否,天线是否接上电流都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