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中断疑问

楼主(2012-09-05):
编写了一个用定时器延时的函数,在编译的时候会提示错误,改了好几个地方也是不行的,以前每次写中断函数总会提示这样的错误,但是中断函数的格式明明是正确的啊。。。。
# include<msp430x14x.h>
//# include"Delay.h"

void IoInit(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ADLY_250;// 设定看门狗的定时时间为250 ms
    IoInit();
    IE1 |= WDTIE;// 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允许
    _BIS_SR(LPM3_bits + GIE);// 系统休眠于低功耗模式三,开总中断
}

void IoInit(void)
{
    P3DIR = 0XFF;
    P3SEL = 0X00;
    P3OUT = 0X00;
}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提供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interrupt[WDT_VECTOR] void WDT_Delay()
{
    unsigned char n = 4;
    if(--n == 0)// 延时到1 * 250ms = 1S
    {
        _BIC_SR_IRQ(LPM3_bits);// 将CPU 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WDTCTL = WDTHOLD  + WDTPW;
        IE1 &= ~WDTIE;// 关闭看门狗并禁止其中断
        P3OUT = ~P3OUT;
    }
}

报错信息:

楼主: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 提供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__interrupt void WDT_Delay()
{

}

网友A:
我是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写的

这样改了 还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写的

哈 好了 谢谢啦

网友(2013-04-24):
我勒个去,又搜到二蛋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