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电磁场转化成电能(近距离高压线)?

楼主(2012-09-05):
最近有个设备需要放在高压电杆顶部或距离高压线近距离,希望功率几十W,有个10多W估计就够了,

希望有这个能量转换装置,有啥好办法?谢谢!

网友:
恐怕悬,一般这种能量收集的功率都不大,低压的有几毫瓦级就不错了

网友A:
呵呵,这个东西说简单不简单,说难不难。我以前做过这东西,放在20A-2KA高压线上的,最大功率能做到12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东西说简单不简单,说难不难。我以前做过这东西,放在20A-2KA高压线上的,最大功率能做到120W左 ...

谢谢你的交流!

我也觉得这个说难不难,不难还是有点难度。主要是能量转换,你用的啥装置?这个怎么做,怎么加工?还有我觉得做这个设备里边有单片机,抗强电磁干扰也有点不好弄

网友A:
说简单,那东西其实就是个电流互感器。说难,你得把匹配做好了做到最大功率点上,把能量取出来。

抗干扰好做,拿贴皮罩子一封就管用。放到高压线上就是等电位了,把磁干扰防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简单,那东西其实就是个电流互感器。说难,你得把匹配做好了做到最大功率点上,把能量取出来。

抗干扰好 ...

哦,确实,悟道了一点东西了,就是一个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简单,那东西其实就是个电流互感器。说难,你得把匹配做好了做到最大功率点上,把能量取出来。

抗干扰好 ...

朋友,这玩意互感器你当初是定制的,还是买的现成的哦

网友A:
都能用,关键在后级匹配上。现成的取出的电压低得升压,定制的可以做电压高点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简单,那东西其实就是个电流互感器。说难,你得把匹配做好了做到最大功率点上,把能量取出来。

抗干扰好 ...

我觉得应该用电压互感器才对哦,高压线路,电压很高,其实电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用,关键在后级匹配上。现成的取出的电压低得升压,定制的可以做电压高点方便一些。 ...

那是,设计线路得保证最大功率输出!这个是关键。

网友:
你们没见过高压互感器吧,35KV的四个人抬不动的

网友:
呵呵,高压上面哦,允许你私自装电压互感器??

话说高压互感器可是不便宜哦,而且体积巨大无比。

网友:
用电压互感器倒是省事,直接就有220V电源了,还取什么电呀

网友B:
电压互感器得有电压啊,电线两根之间才有电压,难道还要去接线?电流互感器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互感器得有电压啊,电线两根之间才有电压,难道还要去接线?电流互感器才是正解。 ...

楼上正解!

网友(2012-11-07):
你们是不是在打电网的注意

网友:
我最近在看仔细看电磁场的书,对特斯拉线圈也很感兴趣,不过自己动手做不出来,而且我们论坛也似乎没有人提起,好希望有人熟悉,而且带个头,一起弄弄特斯拉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