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ICEmikII在AVR STUDIO 6里不能正常烧录

楼主(2012-09-05):
JTAGICEmikII在AVR STUDIO 6里不能正常烧录,如截图所示,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正常仿真调试的原因吧

楼主:
所以在仿真调试时,对应的源文件全部是NOP

网友A:
我们的JTAGICE mkii只是用来调试,烧录用is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JTAGICE mkii只是用来调试,烧录用isp。

不更新FLASH,如何调试?

楼主:
3楼,问题是调试不了啊?我加你QQ加不上?

楼主:
详细请参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5341-1-1.html

楼主:
诚如4楼mowin所说,难道每次调试先用ISP烧一下,然后再用JTAGICEmkII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JTAGICE mkii只是用来调试,烧录用isp。

我总觉得这种回复不应该出自厂方专家之口。

网友:
同意楼上,同感。

楼主:
跟原厂联络上了,JTAGICEmkII已寄回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更新FLASH,如何调试?

JTAGICEmkii 每次重新编译后会重新下载Flash的,只不过不会对FUSE有操作。

也就是说当你只是用来下载8KB Flash 是可以的,但对FUSE操作就有可能出错。

楼主:
原厂帮忙换了个JTAGICEmkII,现在可以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