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整流电路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附整流原理及常...

楼主(2012-09-05):
请问下图的原理是什么?感觉总有些不对,可又说不出来,请高手看一下此图有没有问题!!
输出的波形倒是OK的!

附上常用整流电路以及精密整流器原理

网友:
感应就是串了一个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用單電源則運放 in+要有偏置,無偏置則需要雙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單電源則運放 in+要有偏置,無偏置則需要雙電源。

现在用的双电源,输出结果好像和仿真不一样啊,变为了他的十倍?
现在实物出的结果居然为5V左右
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