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发的最有难度的帖子了,1664屏,点不亮。。有图。。

楼主(2012-09-05):
下面是抄出来的部分1664屏的电路,没搞清它的显示原理:

下面是7404的输出脚示意图:

更多的现象描述在帖子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4380-1-1.html

楼主:
现在屏上的7404的4脚为高,那么,如何让7404的4脚等于0呢?可能我的电路没抄全,3脚可能会接自哪里的输出啊?

网友:
7404的3脚与2脚间可能有个电容。
当1脚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2脚就会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
通过电容耦合到3脚也出现由低变高,4脚由高变低。
只是3脚的高电平不能保持太久,2脚虽然可以一直为高,但3脚由于有电阻接地,电压会缓慢下降,变为低电平。
这就像微分电路一样,或者可以等效于单稳态。

网友A:
我手上也有块16*64的点阵,还没开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块16*64的点阵,还没开始玩

貌似没看到2与3间的电容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完成耦合的?

楼主:
D201就是耦合电容,现在我把2.3短接,能点亮第一行所有点,而这个1脚的数据来源貌似是08接口的信号A?

楼主:
耦合果然是延时时间问题,下面的测试程序可见:
void main()
{
        uint i;
        while(1)
        {
                OE=0;
                for(i=0;i<8;i++)
                {
                        P1=i;
                        HC595_LAT=0;
                        write595(0x55);
//                        Delay(5);
                        HC595_LAT=1;
                }
        }
这个屏的1357行亮了,可能这个屏是隔行扫描的吧?另外,为何595想输出一个0X55不成功?现象是1357行全亮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