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使用过I2C的总线缓冲器吗

楼主(2012-09-05):
用AVR自带的TWI写了个一主机多从机的程序,实验后能正常通讯,后来为了安全加了总线缓冲器,现在不通讯了,但是我把示波器表笔搭在SDA或SCL脚,它又能通讯,一拿走就不通讯,有人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总线缓冲器? 244? 2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缓冲器? 244? 245?

I2C缓冲器 PCA9511

网友B:
是不是忘了加上拉了

网友C:
不知道,没用过,顺便问下上拉电阻是要两边都加么?

网友:
示波器表笔碰与不碰,总线上的电压变化,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没用过,顺便问下上拉电阻是要两边都加么?

问过周立功的技术支持,两边都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忘了加上拉了

加了10K的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