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用过各种显示屏的大侠

楼主(2012-09-05):
我要做一个便携式检测仪器,就像万用表大小吧,现在正在显示屏的选型,请问各位大侠谁知道万用表用的是什么屏,,那种屏市场上常见吗,可以用C语言编程吗

网友A:
万用表一般用的都是字段液晶。。。淘宝上不少。至于编程语言。。。。。。那要看你用什么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一般用的都是字段液晶。。。淘宝上不少。至于编程语言。。。。。。那要看你用什么芯片了。 ...

请问字段液晶 能显示汉字吗?我用的51的芯片 可以编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字段液晶 能显示汉字吗?我用的51的芯片 可以编程吗

可能会显示个别固定的汉字

网友B:
要想显示汉字,推荐NOKIA5110的LCD。
网上也有COG型的12864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字段液晶 能显示汉字吗?我用的51的芯片 可以编程吗

如果量大可以定制字段,51的话 当然可以用C语言写。。。 个人建议 如果是玩玩的话 还是用点阵液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显示汉字,推荐NOKIA5110的LCD。
网上也有COG型的12864比较便宜。

这位大侠 一看您就是行家,您能跟我具体说说吗? 我用的是51单片机,用的C语言编程,那个NOKIA5110的LCD是不是很高级,我现在的配置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侠 一看您就是行家,您能跟我具体说说吗? 我用的是51单片机,用的C语言编程,那个NOKIA5110的LCD ...

断式液晶类似于数码管 每个亮灭的点都是一段一段的 拼成你要的 数字 或字母 汉字的话一般就是 一个段 一次就控制一个显示 比较适合批量生产的产品。  电子表 计算器 万用表 上面的屏幕
点阵液晶就是一块液晶上有很多亮灭的点 并且全部都是按照规则一个个排列起来,你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只不过都是用点拼成的图案 或者字符   5110  12864 彩色屏幕
还有种字符液晶,能有的能直接显示 英文字符和半角符号 有的支持中文。  1602 英文字符 12864 带字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侠 一看您就是行家,您能跟我具体说说吗? 我用的是51单片机,用的C语言编程,那个NOKIA5110的LCD ...

不高级,能用。
你买的时候,一般店主会给资料以及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