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45KHz超声波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现在从超声波接收探头有一调整信号,波形如下图所示:

此信号包含145KHz,Vp-p 10mv左右的载波信号和几十Hz的包络信号,现在需要测量包络信号的频率。

在某款产品上发现有个集成芯片,信号进去后出来直接到了MCU,该芯片的第一行丝印为3420,第二行已经看不清楚了。封装是QFN20.

如果论坛上的朋友有用到过的话,不妨提供下该芯片型号。

如果用分立元件来实现该信号的滤波、放大、检波、整形,效果,稳定性和精度上应该都比不上集成芯片。分立元件实现如果有什么好的参考设计也希望能不吝赐教一下。

网友A:
如果用好的原件性能未必不如集成芯片;
问一下是什么MCU?

网友B:
不妨直说,什么设备上面的,也许更好处理

网友C:
求这种高频探头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好的原件性能未必不如集成芯片;
问一下是什么MCU?

MCU是C8051F021,但我们打算用STM32来做。

如果您对模拟电路比较熟的话,还望不吝赐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妨直说,什么设备上面的,也许更好处理

矿用超声波涡街风速传感器,明天到公司了把资料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这种高频探头型号

HC-25145-C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Fs=140~152KHZ
Zm≤500Ω
CT≥240PF
tgδ≤5%
指向性约15°
外型尺寸Φ25X15(mm)
引出线(有屏障的)长约300mm.

网友:
两个的频率差这么多,很容易出包络的,低通一下下就可以了,数kHz的低通滤波器应该够了吧。然后过零比较测周期即可。

网友B:
对了先把信号放大了再包络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先把信号放大了再包络检波

是的,小信号肯定是先放大了,不然没办法通过检波二极管的。

网友B:
曾两个频率相差大约十多的情况下检出过包络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两个频率相差大约十多的情况下检出过包络的,还行

好的,您也是经验之谈了。

网友D:
此频率段包络检波比较好处理,直接低通不行吧,至少要整流后再低通吧,或者用adc直取正半轴信号去做数字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频率段包络检波比较好处理,直接低通不行吧,至少要整流后再低通吧,或者用adc直取正半轴信号去做数字低 ...

嗯,上精密整流

网友:
精密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频率段包络检波比较好处理,直接低通不行吧,至少要整流后再低通吧,或者用adc直取正半轴信号去做数字低 ...

这个是我在一篇文章上找到的一个接收电路,看图来说一级是多反馈带通选频放大,二级是包络检波,三级是信号整形。

不知道您说的精密整流是用在哪里呢?

PS:另外感谢坛友们的热心支持,有的没有一一回复就见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在一篇文章上找到的一个接收电路,看图来说一级是多反馈带通选频放大,二级是包络检波,三级是信 ...

这里面没有精密整流,用一个二极管取半波;

网友:
这个大学教材上有吧。 调幅 调频, 单边带 双边带 。。。  不过我已经把学的都还回去了。。。。。

网友:
看回帖真长知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开关电容低通滤波器吧,过渡比1.2,1.5的都有,到美信官网上找一片,价格大概20块!

网友:
看来是没人知道他的型号了!

网友:
看样子是噪声抑制的,你又没给出照片,只能靠猜的啊,
我估计是 AS3420
就是 AUSTRIAMICROSYSTEMS 的一颗,原本是用在蓝牙的音频抑制噪声上的,你看看旁边的阻容能对上么?

网友:
用NE5532两级反相放大,第一级先放大10倍,第二放大10-15左右 则Vpp=10mV  可放大到1500mV。即幅度0.75V 然后用1N5819+RC检波。

网友(2012-12-10):
用一片CD4069就可以搞定,非门放大,4148二极管检波,非门滤波,整形。

网友:
首先要给出前提条件:
功率,灵敏度,最大量程……
实用的大量程测量都是窄带通滤波+放大+包络。最后一步可以用对数放大器。最好增加时变增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