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数字可调电阻?

楼主(2012-09-05):
就是通过数字I/O或其他总线形式控制的电阻
淘宝上能找到一些 就是功率都很小 还有其他方案吗? 难道用继电器搭?

网友A:
搜“数字电位器”
或用模拟开关(如74HC4051)来选通不同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数字电位器”
或用模拟开关(如74HC4051)来选通不同的电阻

LZ的意思就是说数字电位器功率太小。

另外,数字电位器最大的缺点恐怕就是温漂太大。

还有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太大,用模拟开关来选电阻误差太大。

网友:
电动机+实验室的滑动变阻器。电动机有电子控制

网友:
数字电位器。

网友:
用继电器搭过的  飘过~

上学的时候做题目  程控增益放大器  活生生搭了两块大板子的继电器!

网友:
目测继电器的方案应该可行

网友:
R-R网络就好了的。。。

网友B:
数字电位器,里面是用模拟开关当继电器用,接通不同的电阻来模拟电位器,但模拟开关能通过的电流是很少的,因此功耗难以做大。
并且模拟开关至少有几十欧电阻,并且这个内阻离散性很大,如果电子电位器是低阻值的,这个内阻造成误差很大,所以电子电位器都是K欧级别的。

还有一种是运放+功率管组成,检测功率管两端电压U以及电流I,使U/I的商为恒定值,对外呈现出的特性就是一个固定电阻,
这种有源电阻不用继电器和模拟开关,可以做到大功率、小阻值。

MOS管+R3 两端对外呈现出的电阻Rin=R3*(R1+R2) / R2

网友C:
LS的图,在模拟的电阻刚上电的时候,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位器,里面是用模拟开关当继电器用,接通不同的电阻来模拟电位器,但模拟开关能通过的电流是很少的, ...

目前 想到的 都被你说了, 呵呵

1。 电子开关
2。 继电器
3, 电动的滑动变阻器

网友:
有现成的数字电位器为什么不用?

网友:
淘宝上搜“数字电位器”,一大堆。

网友:
晕,我没看清楚,原来楼主已经在淘宝找过了

网友:
步进电机+大功率电位器... 这方案给力

网友:
不知道,可有别的电路代替

网友D:
我提个很变态的方案,实际操作很麻烦。
其实,用一个NMOS就可以搞定,阻值范围大概在xxxmΩ~1MΩ,保证N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就可以了。
用PWM+RC驱动NMOS的栅极,器件很省,功率可以相当大,阻值范围几乎无敌。极大的缺点就是阻值变化是非线性的……

如果方便买的话,用JFET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的图,在模拟的电阻刚上电的时候,有问题的。

能不能详细说说问题在哪里?

网友:
电子负载!

网友:
控制MOS工作在电阻区。

网友(2012-10-17):
继电器方案成本惊人

网友:
电子负载 恒阻模式 阻值可调

网友:
我只知道有数字电位器IC。大家可能是把这种IC的原理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位器,里面是用模拟开关当继电器用,接通不同的电阻来模拟电位器,但模拟开关能通过的电流是很少的, ...

图不错,不过我感觉算的有点问题。

假设在这个图的右上角加一个电流Iin(如图),那么Iin分成2路:通过MOS管和R3的电流为I1,通过R1和R2的电流为I2,则:

由虚短得I1R3=I2R2,即(Iin-I2)R3=I2R2,I2=IinR3/(R2+R3)
然后图右上角的电压为:Vout=I2(R1+R2)=IinR3(R1+R2)/(R2+R3)
所以最后Rin=R3(R1+R2)/(R2+R3)

得出Rin=R3*(R1+R2) / R2的原因我想是你应该在MOS管和R3这条路上加了电流求R1+R2上的电压吧,那样结果确实是这个,如图。

网友:
如图,A1是可编程分压器(可以用电压输出的DAC实现,DAC的基准端接Vref,输出端接Vin),分压比是K=Vin/Vref
则不难算出Rin=R1/K

网友:
用PMOS+电阻非常好使,这方法我用在一个电池内阻测试上面换档,测1毫欧的电阻都不会因为这里产生多大的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提个很变态的方案,实际操作很麻烦。
其实,用一个NMOS就可以搞定,阻值范围大概在xxxmΩ~1MΩ,保证NMOS ...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呢?

网友:
如果小功率可以考虑DAC .信号从参考电压端输入,分辨率取决于DAC 的位数。(电阻网络的DAC 可以等效为一个可变电阻器)

网友:
正在做可调电压基准,由步进电机带动多圈电位器的方案然后24位adc反馈,试验基本成功,坦率地说,真是好呀,就是不敢肯定电位器的寿命
所有的东西封闭在一个恒温系统里,电压基准也是恒温的,效果真正的不错.目前进行老化测试.
只是成本,有点不能接受

网友:
压控电阻网络

网友:
继电器+R2R网络,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呢?

简单?电路是简单,可是还要ADC采样反馈……程序就复杂了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就用三极管和电阻组合吧

网友:
我有一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0955-1-1.html

网友:
功率三极管,设定基极电压,那么集电极和发射级之间的电阻是可变的,好像电子负载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2012-12-14):
看来要不惜代价完成了
准备用锰铜丝 标准电阻 与 多圈电位计构成 0.1 0.2 0.4 一直到 0.1×2^12 的基准电阻 然后通过继电器 构成伪连续可调电阻

网友:
回到复古型了!

网友:
弄个减法器,把你输入的电压减去你DAC输出的电压,得出的结果用跟随器扩流就行了

网友:
电子负载最合适,电路和原理百度

网友:
貌似可以用今年陕西赛区ti杯的电子负载一题稍稍修改可得, 原题目要求是有恒流模式(CC模式),若加上对端电压的测量(测量速度要比较高)从而修改恒流模式的设定电流应该能实现恒阻(CR模式),根据R=U/I,以及测量的端电压,改变电流就可以实现阻值数控可调。

网友F(2013-04-03):
引用 楼主:
看来要不惜代价完成了
准备用锰铜丝 标准电阻 与 多圈电位计构成 0.1 0.2 0.4 一直到 0.1×2^12 的基准电 ...

有考虑过继电器接触电阻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考虑过继电器接触电阻没?

我是测量两端 以测量值作为输出值 而不是理论值 测量的时候 继电器接触电阻自然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