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高阻电极正负电压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要测量一个pH电极的信号,由于pH电极输出的电压信号为正负电压信号,幅度为-414mv ~ +414mV,我看很多pH测量电路,均使用正负电源+运放来实现电极电压信号的测试,那么如果我的电路系统只有一个正电源+5V,我是否可以按如下方法测量这个正负电压信号:
1、将电极的负极接一固定的参考电压(如可以用一个基准源),将电极一端的电位抬高,如抬高2.5V;
2、电极的正极接入 输入阻抗很高的运放同相端,做一个电压跟随器;
3、运放输出端接AD输入端,测量运放输出端和地之间的电压值;
4、软件上做算法处理,将电压转换成相应的pH值;

网友:
对基准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单电源跟随器,你怎样输出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