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方电源笔记⑶电源纹波的准确测量

楼主(2012-09-05):
在其他网站发过,文字内容就不修改了,看图了解意思就好。

    以前测试纹波的时候有很高的高频尖峰,算起来的的话,纹波就非常高。而起每次测试都不同,受测试条件和环境影响很大。后来在论坛上发帖询问,才找到是测试方法不对,引入了高频的噪声。

  这次TI活动,浏览TI的链接发现了TI也有专门介绍正确的测试纹波的方法,发现以前的测试方法和这个基本相同,原来大家都是按这个来测试的。现在分享出来给刚入门的朋友看下。把自己测试的图片和TI的图片一起对比下,也算是有图有真相吧。

    TI文中介绍的图一是错误的测试方法,图二是正确的测试方法。明显看到图前面引入的高频干扰消失。

    自己测试的艾默生5V模块,开始使用表笔的本身长夹子测试,VPP达到400MV,如图三:

    使用改造后的短夹子后VPP明显减小,如图四和图五:

   使用带宽限制后,尖峰进一步减小,VPP达到150MV,如图五:

    如果并104电容纹波进一步减小,如图六:

    由上面系列图片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测试方法,测量出的纹波相差很大。一般我们的测试条件的带宽限制和短的地线夹。但是从论坛讨论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只是一般的测试条件,最终测试条件还是要看客户的需求。有的网友的客户不允许并104,有个都是直接用长夹子测试。

    说了一大堆,希望对刚入门的网友有用。
******************************************************************************************

网友A:
应该是用短夹子或者直接引线,并且带宽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短夹子或者直接引线,并且带宽限制!

恩 就是这个意思。
拍那么多照片只是为了比较而已。

网友B:
为什么有的电源不准并104呢?

网友:
其实不用比较 看老外的那些专业文档 都是这么测试的 包括安捷伦 tek HP TI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的电源不准并104呢?

104这个东西不好说,有的要求并,有的不要求并,像前面讲的以客户要求为准。

网友:
以后要用到

网友:
那么要问楼主一个问题,
如果是带引线出来的DC-DC,测量引线末端的纹波其实也是不准的??

简化下例子,如果测笔记本USB 5V输出的纹波, 难道要测端口上的波形而不是插上USB线后末端的波形》?

楼主:
笔记本电源的线是电源的一部分,测试效率是线末端测试,纹波应该也是末端测试。

网友:
那么线末端测,和示波器表笔的地线探头一样都会引入噪声,这样纹波其实也不准确了。
可以说纹波的大小还和整个电源到负载的测量点有关,越靠近前端,纹波和噪声都会小,越靠近负载,噪声会大

网友:
e恩以前一直是按照图一测试的看来的改正了

网友:
测纹波肯定要滤除高频噪声了,加不加电容倒无所谓

网友(2012-11-20):
嗯嗯,有点意思

网友C(2013-01-05):
对于纹波电压在1mV以内的又该如何去测试?一般的传统数字示波器,其基线本身的纹波电压都不止1m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纹波电压在1mV以内的又该如何去测试?一般的传统数字示波器,其基线本身的纹波电压都不止1mV了。 ...

1MV一般示波器都抓不出来吧?

网友:
嗯嗯,有点意思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MV一般示波器都抓不出来吧?

凌特的电源设计笔记中提到的电源纹波为100uV,都是用示波器测量出来的,还给了一个示波器测量的波形图。是否所采用的示波器属于特殊类型,譬如高速数字荧光示波器呢?

网友(2013-07-28):
凌特的示波器应该是用模拟的

网友:
用SMA接头专门测纹波。

网友(2014-03-14):
限制带宽不太好吧,如果噪声真就是输出端的噪声呢,限制带宽不就不能显示实际情况了。

网友(2015-01-10):
学习了;有意思  .

网友:
好像安捷伦的示波器没有带宽限制这个功能

网友:
最好是做个治具  用同轴线测试

网友:
我的经验:测纹波的时候  直接把地线夹子拔了。地线碰到探头的铁片上   倍率 放到1:1

网友(2015-07-12):
引用 网友C:
凌特的电源设计笔记中提到的电源纹波为100uV,都是用示波器测量出来的,还给了一个示波器测量的波形图。 ...

好像用了交流耦合的运放 放大了纹波

网友:
值得学习。有点意思!

网友:
ripple测量设置:
1.带宽 ,一般20M即可
2.offset
3.显示内容大约2-5个周期

对测点及手法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
值得学习。有点意思

网友:
自己测试的图片很详细

网友:
我做数控电源时发现,开关机时的尖峰脉冲都是 50HZ,100HZ的纹波。示波器电源来测试样品电源之间的隔很重要。

网友(2016-02-17):
楼主能发一下TI的连接吗?

网友:
学习了,怪不得测的纹波都很大,原来是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