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快疯了1602搞了一天

楼主(2012-09-05):
买了一个1602液晶屏想显示点东西玩 但是接上怎么都不现实  用的程序是 郭天祥的那个,我就把里面的   RW RS和EN改了一下
但是总是失败 一直是方块

我得 数据是接的P1  然后 RS是P3.4  RW 3.5  EN 3.6

线没有问题  开始用的杜邦线 后来直接焊接的  都不行  求教各位大神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I LIKE MCU!";
uchar code table1[]="WWW.TXMCU.COM";
sbit lcden=P3^6;
sbit lcdrw=P3^5;
sbit lcdrs=P3^4;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0x10);
}
void main()
{
        init();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20);
        }
//        write_com(1);
        write_com(0x80+0x53);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20);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com(0x18);
                delay(20);
        }
        while(1);
}

网友A:
好像是时钟问题,STC  1T和传统的51有区别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CPU

网友:
1602上电复位慢,初始化前的延时弄长点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液晶屏的对比度没调好??被盖住了!!!

网友:
初始化前,加毫秒級延時

网友:
看你这凌乱的走线。。。。人家的程序在人家的板子上完全可以用,你最好再想想哪里和人家不同

网友:
呵呵,还是看看数据手册把,比你看别人的程序要好的很多。

网友:
其实1602的数据手册并不难,可以说非常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时钟问题,STC  1T和传统的51有区别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CPU

SCT89c51这个

网友:
第一行是这个样子,说明初始化没有成功呢。慢慢调先。我回去了给你程序你自己对照下。

网友:
时序的问题,要有耐心哦

网友:
1602是液晶入门初级产品,自己按照时序研究。不要指望大家指点你,等你自己搞懂了,接下来其他的液晶就手到擒来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SCT89c51这个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in\ext_reg.h"
#include "..\main\por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efine  _nop_() {;}

/*****************LCD初始化设定****************/
void lcd_init()
{
  uchar i;
   mDisplay_count=0;
        lcd_wcmd(0x38);                //设置LCD为16X2显示,5X7点阵,八位数据接口00111000
   for (i=0;i<125;i++){NOP();NOP();}
   lcd_wcmd(0x38);
         for (i=0;i<125;i++){NOP();}
        lcd_wcmd(0x0c);                //LCD开显示及光标设置(光标不闪烁,不显示"-")
   for (i=0;i<125;i++){NOP();}
        lcd_wcmd(0x06);                //LCD显示光标移动设置(光标地址指针加1,整屏显示不移动)
   for (i=0;i<125;i++){NOP();}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for (i=0;i<125;i++){NOP();}
}

void LCD_Update()
{
   if(mDisplay_count)
     {
         mDisplay_count--;
         return;
     }
               LCD_DisPosCode();
          mDisplay_count = 5;
         }

void LCD_DisPosCode()
{
        dis_buf1[0]='1';
        dis_buf1[1]='2';
        dis_buf1[2]='3';
        dis_buf1[3]='4';
        dis_buf1[4]=' ';
        dis_buf1[5]=32;
        dis_buf1[6]=53;
   dis_buf1[7]=13;
        dis_buf1[8]=23;
        dis_buf1[9]=' ';
        dis_buf1[10]=' ';
        dis_buf1[11]=' ';
        dis_buf1[12]=' ';
        dis_buf1[13]=5+48;
        dis_buf1[14]=6+48;
        dis_buf1[15]=' ';
        dis_buf2[0]=' ';
        dis_buf2[1]=' ';
        dis_buf2[2]=8+48;
        dis_buf2[3]=8+48;
        dis_buf2[4]=8+48;
    dis_buf2[5]=9+48;
        dis_buf2[6]=9+48;
        dis_buf2[7]=' ';
        dis_buf2[8]='F';
        dis_buf2[9]='C';
    dis_buf2[10]=1+48;
    dis_buf2[11]=1+48;
    dis_buf2[12]=1+48;
        dis_buf2[13]=1+48;
        dis_buf2[14]='A';
        dis_buf2[15]=' ';
   pro_display();
}
/**********************LCD显示处理程序********************/
void pro_display()
{        uchar i;
        lcd_pos(0x00);        //第一行
        for (i=0;i<=15;i++)
                {lcd_wdat(dis_buf1);}

        lcd_pos(0x40);//第二行
        for (i=0;i<=15;i++)
                {lcd_wdat(dis_buf2);}
}

/**************检测LCD忙**********************/
bit lcd_busy()
{        uint i,j;
        bit result;
        RS = 0;
        RW = 1;
        EN = 1;
   i = 30;
   while(i>0) i--;
   j=P2;
   result =j & 0x80;        //D7=1为忙碌,D7=0为空闲
        EN = 0;
        return result;
}

/**************写入指令到LCD**********************/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if(lcd_busy()){return;};        //当lcd_busy为1时,再次检测LCD忙碌状态,lcd-busy为0时,开始写指令
        RS = 0;   //RS=0,即是选择1602LCD的指令寄存器
        RW = 0;          //低电平为写操作
        EN = 0;
        NOP();
        P2 = cmd; //送命令到P0口,即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到LCD1602的指令寄存器中
        NOP();
    EN = 0;
        EN = 1;         //ep即使能端,由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时,执行命令
    NOP();
        EN = 0;
}

/****************写入数据到LCD*******************/
void lcd_wdat(char dat)
{
        while(lcd_busy());        //当lcd_busy为1时,再次检测LCD忙碌状态,lcd-busy为0时,开始写数据
        RS = 1;
        RW = 0;
        EN = 0;
        P2 = dat;
        NOP();
        EN = 1;         //ep即使能端,由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时,执行命令
        EN = 1;
        EN = 0;
        NOP();
}

//LCD数据指针位置程序
void lcd_pos(char pos)
{
        lcd_wcmd(pos|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码(00H~27H,40H~67H)
}

你用这个参考下看看,这个我是用STC12C5A48S2通过的

网友:
楼主加油,论坛有牛人手拨都能显示,相信应该不难的。

网友:
上面都说了,调一调对比度试试~

网友:
对比度 没调好吧     都出现那么严重的鬼影了

网友:
1602参考连接电路,IO建议都接在P0外的非共用IO上。

看手册的写周期可以允许小于1uS,也就是说普通的51如AT89x51(C或者S系列)延不延照样显示的!

国产的液晶可能因为生产厂家会有有个别不同!

所以测试的时候加大延时都不行那就要换个液晶或者检测线路了,比如把数据线接到了P0上了,这组IO要加上拉电阻!

给个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LCD1602控制端与单片机的连接,P1接数据线
sbit EN=P2^1;
sbit TP=P3^0;

void delay_us(uint xus)        // AT89C51实测约循环一次延时8uS秒
{
        while(--xus);
}

void wr_dat(uchar com,dat)        // 1602写指令,com=0为写入指令,com=1为写入数据
{
   RS=com;
   delay_us(12);
   EN=1;
   delay_us(120);
   P1=dat;
   delay_us(120);
   EN=0;
   delay_us(120);
}

void lcd_init()//1602初始化设置
{
   wr_dat(0,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_dat(0,0x08); //设置关显示,光标不显示,光标不闪烁
   wr_dat(0,0x01); //设置显示清屏
   wr_dat(0,0x06); //设置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wr_dat(0,0x0c); //设置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display(uchar *p)//显示子程序
{
   while(*p!='\0')
   {
      wr_dat(1,*p);
      p++;
   }
}

void init_play()//1602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dat(0,0x80);                         // 设置地址为第一行首
    display("0123456789");                   // 写字符串到第一行
    wr_dat(0,0xc0);                         // 设置地址为第二行首
    display("abcdefghijk");                // 写字符串到第二行

}

void main()
{
   init_play();//1602初始化显示
   while(1)
   {
                TP = 0;
                delay_us(100);                 // 100 x uS延时测试(AT89C51实测807uS)
                TP = 1;
   }
}

网友:
加油,这个太初级,想进步就得自己战胜自己。

网友:
对比度没调好吧

网友:
楼上各位,对比度没调好第一行的方块是看不见的
如果硬件没问题楼主看看软件吧,另外液晶的IO口不要接其他的器件

网友B:
楼主你的你的程序写的是P0,但是你说实物液晶的数据线接到了P1,所以不管你怎么搞都不会有显示的,
把程序里面的P0改成P1应该可以了的,
那个程序我仿真是有显示的,
虽然显示不全!

网友:
我用stm32搞1602的4位总线模式驱动,花了3天。
走了一些弯路,主要是因为不小心使用了stm32的PB4管脚,
这个PB4管脚比较特殊一点,要把它的Jtag功能屏蔽掉才能当普通IO口用

网友:
调时序还是有示波器好啊

网友:
上电复位后,延时几十毫秒到一百多毫秒后再初始化LCD

网友:
Most of the issues are due to inability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你的程序写的是P0,但是你说实物液晶的数据线接到了P1,所以不管你怎么搞都不会有显示的,
把程序 ...

多谢 我正想仿真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你的程序写的是P0,但是你说实物液晶的数据线接到了P1,所以不管你怎么搞都不会有显示的,
把程序 ...

程序里面就是P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你的程序写的是P0,但是你说实物液晶的数据线接到了P1,所以不管你怎么搞都不会有显示的,
把程序 ...

哦哦哦对不起 看错 来 不好意思

网友:
初始化不成功!

网友:
对比度问题吧  看看象

网友C:
出现方块???
快去调调对比度!!!对比度调好了,1602复位是看不到的!
还有,也可能是烧掉了!!我之前烧过1602,之后就是出现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方块???
快去调调对比度!!!对比度调好了,1602复位是看不到的!
还有,也可能是烧掉了!!我之前 ...

对比度调好了才能看见方块

楼主:
楼上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13-05-30):
怎么好的,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调都不好

网友:
楼主是对比度每调,我以前自己画板子的时候直接把1602三脚接地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1602是很简单的。楼主先查一下硬件电路,确保没问题的话再看看程序

网友:
看楼主搞定了,恭喜了,

网友:
目测楼主里面的端口错了,你接的是P1,代码里定义的是P0???

网友:
引用 楼主:
SCT89c51这个

修改延迟就可正常,话说1602真的很慢,还不如用5110一点都不用延迟

网友:
楼主都没说是什么问题搞好的?初学者想知道?

网友:
我也正在搞,MARK一下,LZ加油啊

网友(2018-01-23):
引用 网友D:
怎么好的,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调都不好

这情况我碰到过
那是因为读写时序不对早成的
请修改读写的时序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