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8051F350 差分输 入电压范围 问题

楼主(2012-09-05):
C8051F350的差分输入的两个输入端绝对电压不能大于基准,如果用内部基准2.5V的话。这样岂不是大大的限制了传感器输出范围。
一般差分输出的传感器内部都是桥式结构,如果传感器供电电压在5V,这两个输出在2.5V左右变化。
这样的话,传感器在5V供电下,已经不能直接采样了,是这样理解的吗?
是否需要进一步调理电路呢?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的,差分两端的单端电压不得高于电压基准。
可以考虑使用恒流源,在恒流源中串入降压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用过,能再提示一下如何加入恒流源,调整压降?

楼主:
是指传感器恒流源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