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收最后总是多加一个FF字符,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2-09-05):
如题,我想说明一下;我发送数据经过检测没有问题,但是在接收数据通过485输出到电脑上时会使最后一位多加上0XFF这个数据,不知道是为什么,请高手告知我

网友A:
很有可能是485的CE控制信号关断的时机不对导致

楼主:
因为要保证我电路中485AB间的电压大于200mV,所以A端接上拉电阻510欧,B端接下拉电阻510欧,A与B之间接电阻120欧;经过计算V=3.3*120/(510+510+120)=348mV(3.3为485供电的3.3V)。所以我认为我的485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之前的设计中我也应用过此种方法,但这次做的几个样板都出现了接收数据位上多加一个0XFF的现象,不解。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485的CE控制信号关断的时机不对导致

主要是我将此程序考到一个我之前做过的板子上(485电路一致,主芯片及时钟一致)就工作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很困惑

网友:
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5251-1-1.html

楼主:
而且更让我困惑的是发送没有问题,即我是通过电脑发送到我做的模块中,模块再将我发送的数据透明传输到服务器上,我在服务器上观察数据,发现数据没有异常,是正确的。但数据出现问题的现象是我从服务器上输入数据,服务器再将数据传递给我制作的模块,之后模块再将数据通过485传递给电脑上,这时就发现数据出现错误,比如十个数据应为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3,实际传输的数据为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FF;最后一位数据没有了,并且换成了FF。这个现象很奇怪,求高手解答。

楼主:
我为什么发不了图片?我本想将我画的电路板图上传的,怎么点击控制栏中的图片没有任何反应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485输入输出使能管脚的延时有误造成的,之前我测试没问题的板子上焊着自动转换电路所以没事

网友(2014-04-1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485输入输出使能管脚的延时有误造成的,之前我测试没问题的板子上焊着自动转换电路所以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具体延时是怎么回事

楼主:
接收和发送转换的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和发送转换的延时

延时多久?一般1ms。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原来碰到过偏置电阻接反了(A接地B接VCC),每次都会收到一个FF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开关慢了。

网友(2015-01-28):
我也遇见过,是芯片问题,建议用5V485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