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DE2音频芯片解码的大侠吗?

楼主(2012-09-05):
有做过DE2音频芯片解码的大侠吗?

网友:
DE2板子的音频芯片是WM8731,与DSP上常使用的TMS320AIC23是PIN TO PIN 兼容的。
它是一个音频的CODEC,就是ADC和DAC的芯片;
它工作之前你首先要给它一个时钟,具体多少你要看手册;
然后你要通过SPI或者IIC来配置这个芯片工作在什么状态,SPI还是IIC,是硬件上由几个引脚决定了的,DE2默认是IIC

用IIC配置了后,它就开始工作了,
AD和DA输出输入的数据都是由IIS总线与FPGA相连的,
音频信号是双极性的,所以IIS上的音频数据也是有符号的。

还有~楼主的头像是什么意思?

是石原慎太郎的JJ,只有那么一小掐长?!

楼主:
这个我了解,就是有些数据不懂!加我QQ 565497961 交流下吧!谢谢!

楼主:
请大侠赐教啊!加QQ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