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篮球计分器

楼主(2012-09-05):
能计时计分,还能有什么功能,尽管提吧

网友A:
想知道,,,马路边,小广场,经常看到的 1元银币,投篮的,,,是怎么计投入篮球的数目?篮球难道是特殊加工过,内含磁条、感应器之类的玩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马路边,小广场,经常看到的 1元银币,投篮的,,,是怎么计投入篮球的数目?篮球难道是特殊加 ...

那个篮筐是个传感器。。。你能爬上去摇晃篮筐,保证一路加到9999

网友B:
能自动把对方的球全部弹出篮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自动把对方的球全部弹出篮筐

那个篮筐有问题,不是那么硬的,为了增加灵敏度,是软的,砸在上面的球百分之八十都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