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L通信偶尔中断的原因--电源中的高频噪声,请大家帮...

楼主(2012-09-05):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对 FT232RL 转串口 通信偶尔中断的问题表示压力山大,通信中断了只能重新插拨 USB 才能正常恢复通信 ,然后再断再拨。

一开始是总线供电,后来改成自供电,发现问题依旧存在。后来偶然发现如果多个仪器从同一个插排供电,然后频繁开关其它的功率比较大的仪器就会使 FT232RL 通信中断的频率明显增加。

今天看有一个示波器,就顺手拿来搞了搞,终于发现问题了。

发现开关其它仪器的瞬间会从交流电通过 开关电源 24V 引入 高频噪声 ,使得 FT232RL 芯片异常,不能正常工作从而引起通信中断。

然后只能拨掉 USB 使得 FT232RL 复位再重新正常工作。但这高频噪声好象只能影响到板子上的 FT232RL 这个芯片 ,而对其它的芯片 几乎没有影响,至少目前看是这样的。

开始觉得 FTDI  对 抗干扰做的比较一般了。哎……

以前也常听说高频噪声,今天也算是真正碰见了。拍了些图片给大家看看,顺便请大家想些办法,帮忙解决掉这个高频噪声影响的问题。

10V ,20uS ,幅值有20V

10V ,20uS ,幅值有10V多

10V ,20uS,幅值有40V多

20V,4uS,幅值有40V了。

20V,2uS,幅值快有60V了。

20V,400nS,噪声的波形比较清楚了。

20V,200nS,也快有40V了。

20V,100nS,有点阻尼振荡的意思了。

20V,200nS,幅值都有60V了。

20V,100nS,这个也有60V了。

引起 FT232RL  通信中断的原因应该就是这些调频噪声了。

板子上的供电是用的 24V 的开关电源,现在觉得用的开关电源可能也不太好。个人觉得从开关电源出来的电源应该是很干净的了,可现在看来是有问题了。

目前还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板子上 104 的电容也都有,好象也没起什么作用。

还是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吧,等高手啊!

网友A:
你的开关电源太差了,建议直接USB供电功率足矣。

网友B:
你这确实属于开关电源的问题,只能用LDO+LC滤波的方式处理,或者从USB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关电源太差了,建议直接USB供电功率足矣。

USB 总线供电也一样有问题啊 ,最开始就是总线供电,后来改成自供电了,都一样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确实属于开关电源的问题,只能用LDO+LC滤波的方式处理,或者从USB供电。 ...

USB 总线供电也一样有问题啊 ,最开始就是总线供电,后来改成自供电了,都一样啊 。

能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 LDO + LC 的方案!谢谢啊!

楼主:
找了本资料,还没来得急看,传上来有需要的可以看看,论坛上有中文的,可以对照看看。

继续等……

网友C:
我也遇到你所描述的问题,我用usb供电,打算加 tvs试试,交流接触器一断开,FT232rl就死机,要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你所描述的问题,我用usb供电,打算加 tvs试试,交流接触器一断开,FT232rl就死机,要重插 ...

哎,我的也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你所描述的问题,我用usb供电,打算加 tvs试试,交流接触器一断开,FT232rl就死机,要重插 ...

暂时解决了高频噪声引起 FT232RL 中断的现象了。

改成 USB 总线供电 ,然后加了 光耦 。

用示波器盾了看波形,一开始加的上拉 1K 电阻加小了 ,导致光耦输出不能拉低,低电平才有 一点几伏 。

后来把上拉电阻改成 3.3K 的才好了。试了一下午 ,115200 波特率 毫无压力啊 。再怎么频繁的 开关 其它

大功率的仪器也没有 出现 中断的现象了。

但用示波器看 在 开关其它仪器的时候 , 还是会在 USB 总线上 5V 的电源上看到明显的噪声干扰,但却不会引起

FT232RL 中断了。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蓝色的为 24V 开关电压  ,黄色的 为 USB 上的 5V 电压。既然已经完全隔离了,应该就不会在 USB 5V 的电压上产生干扰了,但现在看来

还是干扰了,只是不会再使 FT232RL 中断了。

测试的过程中还发现,如果在通信的过程中开关其它仪器 ,偶尔会有错误的数据发上来,只是一个字节。

这应该比较正常,没有从源头上解决掉干扰的问题 ,下一步开始着手解决高频噪声干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暂时解决了高频噪声引起 FT232RL 中断的现象了。

改成 USB 总线供电 ,然后加了 光耦 。

你的光耦是加在FT232RL与232芯片之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暂时解决了高频噪声引起 FT232RL 中断的现象了。

改成 USB 总线供电 ,然后加了 光耦 。

还是加在usb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光耦是加在FT232RL与232芯片之间吗?

加在单片机和 FT232RL之间了,把FT232RL 的供电和板子上的供电隔离开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在单片机和 FT232RL之间了,把FT232RL 的供电和板子上的供电隔离开了。

还是你设备电源不好,共地影响USB总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你设备电源不好,共地影响USB总线了

不是了,已经找到原因了。

一是 USB 线的金属外壳没有在电路板上接地。

二是 没有使用两头都带有 磁环 的USB 线 。

满足上面的两个条件后,再怎么频繁的开关仪器都没事了,当然还是会有高频干扰。

开始有些确定 FT232Rl 通信中断是因为 USB 线上的干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加在usb那端。

我的问题找到根本的原因了,是 USB 线的处理出了问题。一是没有在电路板上接地,二是没有用两头都带有磁环的USB线 。

今天又试了试,改成总线供电,板子不上电,只是插上 USB 线。让 FT232RL 单独运行,以较高的频率往下发数据,即使这样如果开关其它仪器,还是会引起 FT232RL 中断。

这时还没有把 USB线在电路板上接地,然后就觉得可能是 USB线 上引入了干扰,才把 USB 线在电路板上接地。

这样又测了一会儿,没有出现中断的现象,可过了一会儿再测又出现了中断的现象。

无意中看到 USB 线搭在了220V 交流电的电源线上,是我频繁开关仪器的电源线,然后我又把 USB 线放在一边,就又没什么问题了。

用我加了光耦隔离的那块板子也是一样的现象。

这时又发现 刚才用的USB 线是 1.5 米长的,只有一端有 磁环,然后又找了一根 3米长的两端都有磁环的 USB 线。

最后再测,即使放在 220V 电源线上也没有 问题了,又测了一下午再没出现中断的问题了。

基本也就确定是由 USB 线上引入的干扰,引起 FT232RL 中断了。

哎……绕了一大圈,最终却 是因为 USB 线 。

同时也发现 TEK 的 USB 转串口线也有受 220V 电源线 干扰引起中断的问题,看了看 上面用的线也是 只有一端有 磁环。

虽然找到问题了,但还是不明白这个干扰是怎么个情况,从 USB 线上引入的干扰怎么就导致 FT232RL 中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找到根本的原因了,是 USB 线的处理出了问题。一是没有在电路板上接地,二是没有用两头都带有磁 ...

FTR23RL我猜测就是一个带usb的MCU,做成了ASIC芯片。大概看了下stm32的usb,里面也用了中断,传输数据还是中断实时性好点。中断就是容易受到干扰,飞了就得重启。谢谢你的经验分享,也去买几个2端带磁环的usb线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找到根本的原因了,是 USB 线的处理出了问题。一是没有在电路板上接地,二是没有用两头都带有磁 ...

你的QQ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QQ是多少啊

我的用户名就是我的QQ号,但不经常上。。。

楼主(2012-11-23):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找到根本的原因了,是 USB 线的处理出了问题。一是没有在电路板上接地,二是没有用两头都带有磁 ...

再加一条 ,要把 USB 的地 和 单片机 的地 隔开,用一个 0欧姆的电阻之类的吧。

网友E(2013-05-13):
同样的问题,下位机板载12V开关电源,最开始用板载电源,随机性的直接将笔记本搞死机!只能强制重启。
然后换USB从电脑供电给FT232,死机的现象没有了,但是偶然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通信终断的问题,不知怎么的就不能收发数据了,连接端口却还在。。。
应该还是干扰引起了FT232工作异常了。。谢谢大牛提点,一会试试!

另外:
FT232有问题,路过的亲们请赐教:
在实验室一台奔腾CPU台式电脑上,FT232模块安装驱动ftdi_ft232_drive.exe正常,识别为COM3,上位机选择打开时程序卡住约3秒钟后显示已连接,却无任何数据接收。

PS:设备管理器中驱动上无问号或者感叹号,使用电脑自带的超级终端连接时同样卡住约3秒,之后同样无任何数据收发。。。
在其他电脑上装同样的驱动,识别后选择对应COM口时,立马就能打开端口,并且正常收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下位机板载12V开关电源,最开始用板载电源,随机性的直接将笔记本搞死机!只能强制重启。
然后 ...

你看看你装的驱动对不对,它对应的驱动是分好几个版本的。

断开的问题应该就是从 USB线上引入的干扰引起的,换一根好的USB线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你装的驱动对不对,它对应的驱动是分好几个版本的。

断开的问题应该就是从 USB线上引入的干扰引起 ...

谢谢了,去找找其他驱动看看。

网友:
USB线抗干扰就算有问题,这干扰也太夸张了。20V的干扰,这不是干扰,这是发电

买过坛子里做广告的那个,叫“电源模块”的,噪声方面不错。不放链接了,免得做广告的嫌疑,搜索选“用户”就可以了

网友F:
USB特性就是这样子的,它不像串口的,那货只要数据有一丁点受上干扰,检验不正确后,直接就从系统中把USB设备给踢了的。
所以基本是怎么整都会有这种现像的发生,频率高低的问题,不是有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特性就是这样子的,它不像串口的,那货只要数据有一丁点受上干扰,检验不正确后,直接就从系统中把USB设 ...

就是说USB用在作为长时间稳定传输的工业总线上是不可靠的?

网友:
好帖子,TEK的串口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4-09-10):
换CP2102吧,用了这么多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FT的问题,可能线路致使干扰主要到了FT上,FT还是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