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的AVR芯片后缀A,P,PA结尾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字尾A纯粹为统合早期因技术问题产生的一堆L版V版等版本

字尾P很明白的用来表示支持picoPower应用

网友:
这是老大的扫盲贴吗,拉个小板凳,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
举个例子来说,以Atmega168为例:
mega168
mega168A
mega168P
mega168PA

其实早先的还有mega168L。

现在基本只有me168PA。

168P代表的是低功耗,一般是168的升级版。
168A也是168的升级版,一般指的是制程改善,功能增加啊等等,比如168A相对于168来说,ADC采样源多了个内部的温度传感器。
168PA是168P的升级版。

其实168和168A的chip signature是一样的。
168P和168PA的chip signature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论坛上大部分网友不知道答案。

恩,我只知道P是低功耗,不过Xmega和UC32好像就没这么区分了,直接就是加U和不加U,至于功耗要看有没有picopower了(好像都有),所以还是看datasheet......

网友:
U就是原来的升级版,功能没变但是都有加强,Xmega还有个区分是BU例如:Xmega64A3,Xmega64A3U,Xmega64A3BU。分别是早期版,后期升级版,改进版(B代表battery backup system)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学习了

网友:
我来官方的解释:
1.XXXXXA---带A的是现在ATMEL采用新工艺的料号,新工艺把以前所谓不带后缀L跟带后缀L的统一了,性能方面把以前带不带L,电压工作范围有差异,工作频率有差异都做了整合。
2.XXXXXP---带P是指这个料号采用了ATMEL的picoPower技术,同型号带P的会要比不带P的在相同条件下更省电。
3.XXXXXPA---是带P的采用新工艺的版本,解释同第一条。
4.啥都不带的ATTINY48-AU这个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它是比较晚出的ATTINY系列,一出世就带有picoPower等等,没有像以前ATTINY系列一样有不带picoPower的,而且,它的工作频率也没有10/20之分,只有最高的12MHZ,所以它啥都不带,但像以前的ATTINY系列比如ATTINY13,24,25等等,都会有带picoPower的新工艺新版本ATTINY13A,24A,25A.也有工作频率高低之分.
ATTINY区分高低工作频率是以V来区分,带V的一般是到10MHZ,不带V的可以到20MHZ。MEGA有V的区分,也有老产品像ATMEGA16这类JTAG调试接口的用L来区别。

网友:
好像带PA的芯片都有序列号的,其它的好像没有,像ATmega88没有 ATmega88P也没有 而ATmega88A/PA是同一个数据手册,没有提到,应该有的,求证以上所以是不是这样的,只是推断,没有实验
例外, ATmega88P 27.8.10 Reading the Signature Row from Softwar,表示可以读取的,但是SIGRD却是保留的,是不是手册弄错了,还是可以读序列号的,手上有这方面芯片的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数据手册下载,看下ATmega88P的27.8.10
ATmega88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2545.pdf
ATmega88P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8025.pdf
ATmega88A/PA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8271.pdf

网友(2014-02-14):
这个帖子对我等新手是很好的扫盲贴~

网友(2014-10-18):
这个帖子好扫盲啊

网友:
这些东东原来都不知造,学习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