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来挑战一下,去掉电路板上的封装胶!

楼主(2012-09-06):
最近发现有些电子产品,用像沥青一样的黑色胶质的东西封起来,有些胶里面还有小石子。
有大牛知道这是什么胶吗?

怎么用简单的方法去掉?

网友:
楼主又想抄板了还是?

网友:
貌似那个网站有这种专业的稀释剂

网友:
应该是想抄板了!

网友:
风枪加热就软了。

网友:
有水可以溶解掉,叫“环氧树脂溶解剂”,建议楼主不要一味的抄板!

网友:
用热风枪吹,虽然吹不化,但粘性就没了,可以剥下来。要注意温度不能太高,我之前调样机的时候把FLASH的封装都吹掉了。

楼主:
不是要抄板,只是一时好奇。

ls的牛哥们,可能都误会我的描述了,不是那种板子上用来防水的,或者有些液晶上用的牛屎。
就像是一款砖一样的立方体,板子在里面,只有线引出来了。
外面是看不出板子是什么样的。

而且这种“胶”非常的硬,感觉好像是外面柏油马路一样的材料,里面还有小小的一粒粒的石头碎屑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描述的是不是清楚了。。。

网友: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那种隔离电源模块的封装吧,一整块都是黑色的,就只有几条线引出来,这个东西不好搞,用强腐蚀性的化学药剂试试

网友A:
热风枪吹热 就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热 就软了

会不会很粘很粘?

我还是算了,不去拆了。。。。

为什么有公司会这么做?太狠鸟。。。

网友:
这个不是胶吧,应该是环氧,我之前做矿用位置传感器的时候就是在外壳内先填满小石子,再到上环氧,因为石子比环氧便宜多了,呵呵。环氧在150度左右会松软的,LZ可以加热试试。

网友B:
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产品,还可以防潮防尘防震啊。。。一举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产品,还可以防潮防尘防震啊。。。一举多得

可以搞德干净吗?

会不会粘得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搞德干净吗?

会不会粘得到处都是??

一般是搞不掉的。

网友:
还可以防止盗版。。

网友:
那个小石子应该是石英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