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耳朵能分清正版与盗版CD吗?

楼主(2012-09-06):
用耳朵能分清正版与盗版CD吗?
请教:正版与盗版CD音质上,区别到底有多大?

网友:
这个没有玄学知识的人,是听不出来的!

网友:
正版与盗版CD音质上,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盗版,那种街边5元一张的,那还是差很多。

网友:
很多的盗版是用MP3转换的,哈哈哈,当然你说的不是这种。

网友:
杰威爾音樂

周杰伦自己的唱片公司在制作CD的时候就把22K还是20K以上的声音削掉了
听正版就好比听以前阿尔法唱片公司CD-MP3那样

网友:
那要看怎么盗版啦,直接原版碟刻录就难听出来,如果是mp3之类的转录就算是木耳都可以听出来的

网友:
这个只有狂热的臆想症者才有可能听出

楼主:
估计,方面上很难买到真正的原版CD了

网友A:
有区别的 盗版的带着那么一点点邪气 我很喜欢听盗版的 比正版的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的 盗版的带着那么一点点邪气 我很喜欢听盗版的 比正版的好得多! ...

还有盗版比正版更好听的么?有这种说法?
真是怪事天天有,今天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的 盗版的带着那么一点点邪气 我很喜欢听盗版的 比正版的好得多! ...

佩服

网友:
正版盗版CD上面保存的是数字信号,只要一样就没有区别,只靠听都能分辨的,是搞玄学的

网友B:
支持“正版”。
还有经常给我说用盗版的系统(微软网站直接下的那种原装,用别人的序列号)会经常死机,丢失文件等。

网友:
1、如果是用mp3刻录的CD,肯定会有信息丢失
2、如果是用正版复刻,或无损音源刻录,只要工艺没问题,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正版”。
还有经常给我说用盗版的系统(微软网站直接下的那种原装,用别 ...

微软在电视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 ╮(╯▽╰)╭
盗版容易死机神马的……………………

网友:
如果是mp3转CD的话,用foobar播放器就能看出来

mp3转CD频谱图

CD频谱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微软在电视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 ╮(╯▽╰)╭
盗版容易死机神马的…………………… ...

微软都这么说了啊???微软太牛了

网友D:
白金的最好, 依次是黄金,白银, 铝膜的最差,还有别信雅鲁藏布江水电啥的, 要用光伏,辰时的声音像萝莉,巳时的声音像少女,午时的声音像少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软都这么说了啊???微软太牛了

广告里面…… D版用户用着用着崩溃了~~~~
哎………………其实是补丁忘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广告里面…… D版用户用着用着崩溃了~~~~
哎………………其实是补丁忘打了 ...

哦,好像看到过这么一个广告,好像还说的用盗版的系统看照片都不看清楚了,偏色。。。跟玩音响的有的一拼啊

网友:
如果没有同内容的正版对比,我听不出来。因为我听盗版的《Hell Freezes Over》觉得也还可以。
当然有些MP3转录的CD可以听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好像看到过这么一个广告,好像还说的用盗版的系统看照片都不看清楚了,偏色。。。跟玩音响的有的一拼 ...

都是拿来骗无知百姓的………………

网友:
不同于数据CD,音频CD检错机制很弱,想要批量复制出数据完全一样的盗版CD很难,所以说盗版CD音质与正版有别是有可能也是有依据的...

网友:
哈哈,这个音质是不是跟音响也有点关系,有的音响差,即使好的碟也听不出啥名堂来

网友:
你有一套很棒的音箱设备就能听出来了!

网友:
楼上正解!关键音响设备!其次人耳!

网友:
如果直接CD翻版是没区别的。如果生成文件再刻录和刻录机有关系

网友:
关键是回放设备

网友:
玩音响,技术低是忽悠自己,技术高可以忽悠别人

网友:
区别太大了,一般盗版的CD兼容性比较好,烂播放器也能读碟。
如果刻盘无误码的话,是听不出区别的,如果有误码,肯定会出现断断续续的失真。

网友:

if your ears can detect errors like an Agilent spectrum analyzer.

网友:
刻录碟和原版碟数据一般是无误的,听感差别来自时基误差。

网友E:
正版的CD,那个“0”“1”的坑是标准的额,而盗版的,因为有损耗,所以坑的深度是不标准的,所以你懂得,正版里面,录制的都是0101010101,而盗版里面,一翻录,就变成了0.8, 0.2, 1.2, 0.1, 1.1, 0.15.................,这样,声音坑定是不一样滴.......玄学大师们的心理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没有学习过《电子线路基础---数字部分》这本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版的CD,那个“0”“1”的坑是标准的额,而盗版的,因为有损耗,所以坑的深度是不标准的,所以你懂得,正 ...

拜托,在自己不懂的情况下不要误导别人,也不要把自己不懂的科学称之为玄学。
还是要搞清楚Jitter对声音的影响再下结论吧!你用VCD听当然听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金的最好, 依次是黄金,白银, 铝膜的最差,还有别信雅鲁藏布江水电啥的, 要用光伏,辰时的声音像萝莉 ...

还有玻璃材质的清脆,塑料材质的后劲不足,胶板材质的回响好,石质的浑厚不适合快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拜托,在自己不懂的情况下不要误导别人,也不要把自己不懂的科学称之为玄学。
还是要搞清楚Jitter对声音 ...

请问这位大神,jitter在CD中(我说的是碟片,不是CD机器)有差异么,难道数据里面有记录j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软在电视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 ╮(╯▽╰)╭
盗版容易死机神马的…………………… ...

您可能是盗版用户的受害者

网友:
正版转录的应该没分别

网友:
不要受网上玄学派和小学物理派的影响。
当然,自认为满意的音质最重要

网友:
反正我的耳朵是听不出来了。。。。

网友G:
把正版cd用win自带的media player转成wav,再刻录成cd,我总觉得不对,让老婆一听,她喊我把刚刚刻录的4张碟扔了,放车上听都不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把正版cd用win自带的media player转成wav,再刻录成cd,我总觉得不对,让老婆一听,她喊我把刚刚刻录的4张 ...

叔叔,LP都被你培训成高手,可喜可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叔叔,LP都被你培训成高手,可喜可贺!

WMP翻录的CD成WAV我觉得有问题,可能是MS故意的,差别太大了了,不是高手不高手,高低频都被砍了三分之一!

网友I:
CD存贮的是数字信号,只要是从目盘完全copy来的无任何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WMP翻录的CD成WAV我觉得有问题,可能是MS故意的,差别太大了了,不是高手不高手,高低频都被砍了三分之一 ...

有没有试用EAC?

网友G:
引用 网友I:
CD存贮的是数字信号,只要是从目盘完全copy来的无任何区别

你只知道一半。CD盘格式上就没设置纠错。多次抓取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试用EAC?

以前用过EAC,话说用EAC就讲究了,还得搭配什么光驱什么的,我这是笔记本。。。

网友:
用EAC也可以不那么讲究啊。我还用USB口的外置光驱呢。

网友:
你知道专业的光盘复制机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拜托,在自己不懂的情况下不要误导别人,也不要把自己不懂的科学称之为玄学。
还是要搞清楚Jitter对声音 ...

你都没有看懂他说的0.8 1.2......是啥意思!

哈哈哈还 JITTER了?????是因为0.8深的坑和1.2深的坑之间的落差吗???????你还能更搞笑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都没有看懂他说的0.8 1.2......是啥意思!

有啊乳癌特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指:  原版的CD和 复刻版的 CD,能不能听得出来是 复刻版.

这个是听不出来的。除非刻录过程数据大量出错。刻录CD成功后作数据检验正常的话。
不可能听得出来。

网友K(2012-10-09):
引用 网友G:
你只知道一半。CD盘格式上就没设置纠错。多次抓取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

大胡子玩笑了吧。
http://www.accuraterip.com/
这个网站上存放着全世界烧友(包括你我)的抓轨软件提交的音轨校验码组成的数据库。你的抓轨软件可以每个月把抓过的每个音轨的校验码提交给数据库。如果同一条音轨(唱片.艺术家.曲目)在网上数据库里已经有其他众多烧友提交的校验码记录,而且其中足够多份是完全一致的,数据库就认为这个大家一致的校验码就是一个能证明100%精确抓轨的标准校验码。你的软件抓完轨,可以查网上数据库看有没有这条音轨的标准校验码记录,有的话,算算自己抓出的音轨校验码,比一比是不是完全相符就行了。如果相符,就说明你的抓轨是100%完全正确的。严密起见,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网上众多烧友在世界各地抓同一音轨,全错了!全错倒是不奇怪,不过不止是要大家全错了,而且要求整整几分钟的音轨,40-50MB的数据量,其中每一个bit,大家都一定要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错得一模一样了。两种可能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你信那个? (理论上另有一种可能性叫做哈希冲突,懂的朋友知道在3份校验码一致的情况下等于不可能。)

上面hash完全一致的抓轨可不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胡子玩笑了吧。
http://www.accuraterip.com/

不是玩笑,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