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项目用18B20测温带shell程序

楼主(2012-09-06):
项目是2006年完成并应用,后来有所改动,此是最终版。网上经常见到有人对某个芯片的使用发帖请教,其实应该先看厂家的资料和应用笔记。
本人当初也是在网上搜资料,最后才看到18B20厂家应用笔记才完善程序的。所以压缩文件中可以看到当初的网上搜罗的材料,也一并发上来。
程序中带一个串口的shell是借鉴网上的资料,一并表示感谢。测温时一个线最多带到15个18B20,当初就购买这么多。

楼主(2013-07-03):
近来有人用STC12系列,有单振荡周期的指令,太快,读取数据发生错误。可以在读写时,适当加大延时。

网友(2012-09-07):
好帖

点个沙发,有没有意见

网友:
想问下 你项目中的测温距离是多大?
用的什么传输线?

楼主:
测温可以到15米吧,远了没试。记住要双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温可以到15米吧,远了没试。记住要双绞线

双绞线是带屏蔽的吗?

网友:
18b20用双线还是三线?

楼主:
4线。要信号和地为一对,电源+和地为另一对。可以自己试试。

楼主:
程序中有完整读序列号部分,是完整的程序。网上还有人找18B20应用。这样好的程序没人用,这可是在工程项目中得到验证的啦。

楼主(2012-10-09):
程序中的串口通信是收发都采用中断方式,在某些场合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发送时。当然要占点RAM空间。

楼主:
下载后给个评价,省得大家天天讨论18B20问题。到厂家网站找应用笔记是好方法。

网友:
好帖子不应该沉没下去,顶一个……

网友(2012-11-22):
学习shell的写法

网友A(2013-01-24):
解压后感觉里面是个1wire资料大杂烩

没看到 1个io带15个ds18的程序?

网友:
留比啊 没玩过shell

网友:
没玩过shell  是个啥?

楼主(2013-03-23):
shell可以简单与复杂。
10以内加减是计算,微积分也是计算。
能够根据命令来执行不同操作,就可以称为shell。
高手也是从低手发展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hell可以简单与复杂。
10以内加减是计算,微积分也是计算。
能够根据命令来执行不同操作,就可以称为shell ...

谢谢楼主的shell昨天参考了一下。

楼主:
18B20的资料可以从厂家网站找到,并且有应用笔记可以参考。此程序中读18B20,CRC校验,ID都是应用笔记的。只做部分修改就应用到51上了。任何一款芯片,最好到其厂家网站找资料,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shell?

shell简单说就是上位机运行终端程序(现在串口助手也行)通过串口可以与单片机通讯,在上位机的终端程序中可以输入命令,让下位机执行相应功能,有交互作用。对调试程序很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hell简单说就是上位机运行终端程序(现在串口助手也行)通过串口可以与单片机通讯,在上位机的终端程序 ...

这个解释挺好懂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压后感觉里面是个1wire资料大杂烩

没看到 1个io带15个ds18的程序?

你连接上几个18B20,就能够显示几个。当初手头里只有15个,就都连上了。估计应该还可以多连几个。但在工程应用中改为一连一,因为现场有高压,干扰很厉害,但也能用。

网友:
说的都是大实话,但是很多菜鸟是需要看完整的代码 ,没有那种能力啊

网友:
学习了,很有帮助

网友(2013-04-23):
这样的帖子 是好样的

网友:
下载,虽然很久米用51了

网友:
挺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lz了,我调试一下!

网友:
只单点测温的路过,,

网友:
了解后,读取里面ID的话不是要二叉树嘛,,后面,就没有后面了呵呵

楼主:
读取ID和温度是厂家“应用笔记”的方法,仔细读读

网友:
好东西,不容错过

楼主(2014-06-28):
18B20测温是直接数字量,用通讯方式。最近用NTC测温,需要自己标定,挺麻烦,但便宜。合适时还是选18B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B20测温是直接数字量,用通讯方式。最近用NTC测温,需要自己标定,挺麻烦,但便宜。合适时还是选18B20. ...

请问您标哪几点温度,用温箱吗,测温范围多少,精度怎么样,
本人最近正在用18b20做多点测温,精度不高,一致性也不理想

网友:
学习学习  这个琢磨很久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标哪几点温度,用温箱吗,测温范围多少,精度怎么样,
本人最近正在用18b20做多点测温,精度不高, ...

测温是30~90范围,没有用其它方法标定。去年用水银温度对比过,方法可能不规范,没有就18B20和NTC得出哪个更好的结论。18B20精度应该达到PDF的指标,过去在现场用过,精度要求不高(几度范围都可以),觉得够用。如果测温不高可以用AD590,此款精度高.

网友:
最近在做这个,下载看看!

网友(2014-11-17):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了一个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