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FOC的控制芯片如何选择(TI,freescale,ST,微芯等)

楼主(2012-09-06):
正在做永磁电机的矢量控制,遇到控制芯片的选型,产品的量会比较大,主要从稳定性,性价比方面考虑。从TI,Freescale,ST,microchip,英飞凌等大厂家里面选择。一旦选好了厂家,产品的更新换代基本上就在这个厂家的不同系列里面选择了。因此,比较慎重,请大家提供意见!

网友:
TI是最好的,如果不关心价格就选ADI的。
st的stm32用起来就知道多痛苦了。
Freescale的比TI的来说贵。
别的不清楚。

网友:
进了DSP论坛,毫无疑问,是选用DSP的芯片了。

楼主:
飞思卡尔的MC56F8013的比TI的便宜啊!

网友:
ST的芯片为什么痛苦?做FOC来看还好吧。TI稳定性肯定没有的说,不过价格也在那边摆着呢。我觉得ST的挺好,目前还没有遇到不稳定。

网友:
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
飞思卡尔DSC不错

网友:
TI用的人多些,我们单位用的就是2407,有些过时了。

网友(2012-10-06):
用过TI,ST,MicroChip三种。
不考虑价格,用TI,考虑性价比用ST,MicroChip基本不用考虑。

网友(2013-06-08):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3NTgzMjYw.html,可以用英飞凌的

网友(2014-03-22):
就目前来说,看到的电机控制器中的MCU,基本都是TI的C2000系列,用别的芯片的很少!

网友:
用TI或飞思卡尔的DSC都不错

网友:
所有市面上的M3基本上都可以做FOC的,ti的已经out了!

网友:
ST在运行中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TI则不会出现如此问题!

网友(2016-10-16):
性价比最高的还是ST 的,M0 也可以做 FOC

网友(2017-07-18):
关注下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畅所欲言。嘿嘿。

网友:
英飞凌的XMC1300

网友A:
MCU选择需要多方面权衡,推荐TI

网友B(2017-08-23):
引用 网友A:
MCU选择需要多方面权衡,推荐TI

您好,看了你的帖子知道你在玩ti 方案。我试了Ti 的板子,想看下低速效果,不知为何在低速下电机很容易顿一下,或者丢角度,是啥原因?需要调啥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看了你的帖子知道你在玩ti 方案。我试了Ti 的板子,想看下低速效果,不知为何在低速下电机很容易顿 ...

TI你开强制角度启动,就是三段法的启动方式了,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还有TI的最低速度是1Hz电角度对应的机械速度,再低的速度TI也是开环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看了你的帖子知道你在玩ti 方案。我试了Ti 的板子,想看下低速效果,不知为何在低速下电机很容易顿 ...

我测过的低速特性,一般可以在10rpm左右稳定运行,再低基本就不行了。
我觉得是低速,电压和电流反馈量比较小,不准确,模型计算电角度不准,sensorless的低速都不好,但相对滑膜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开发板评估,可先将硬件问题排除。
电机参数辨识的准确性,控制参数,user.h相关参数配置都对电机运行有很大影响。
使能forceangle,1HZ启动,是基本看不错抖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过的低速特性,一般可以在10rpm左右稳定运行,再低基本就不行了。
我觉得是低速,电压和电流反馈量比 ...

虽是TI评估版,但是那个Boostl-DER8301 板子。
DRV8301 有内置两个运放,感觉性能一般,波形如下

另外这个开发板 第三路电流采样用了opa2374 这个运放,波形好很多

这个电流采样对电流影响应该蛮大的吧
我现在对低速的要求到200rpm就可以了,但是得满负载。
目前的情况是到达一半负载的时候,电机就开始抖一下,丢步,扭矩上不去

网友:
试着修改一下,8305的运放放大倍数,默认应该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