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E1启用重传机制下,发送方怎么确保数据可靠送达?

楼主(2012-09-06):
nrf24LE1启用重传机制下,发送方怎么确保数据可靠送达?
自己的发送基本都是在MAX_RT中断的,但是接收方都能接收到,如果只用TX_DS作为判断的话几乎就很少有发送成功的了

楼主:
nrf24LE1的重传机制岂不是很累赘

楼主:
发送方收不到ACK,而接收方收到了数据的情况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
发送方经常收不到ACK,原因是用了地址02和01,在设置了动态负载长度的情况下,用这两个地址可以发送数据,01地址的芯片收不到ACK,另外00地址和01一样,02地址发送不是很稳定。

在没有设置动态负载长度时00和01地址接收不到数据。

大家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