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麻烦帮我看看NMOS管这样接可不可以,多谢了。

楼主(2012-09-06):
大侠们麻烦帮我看看NMOS管这样接可不可以,多谢了。

楼主:
那个SI2302的 VDS=20V是什么意思?
是vds要达到20V,VGS达到4.5V才会导通吗?

网友:
最大电压20v,高了会击穿。

网友A:
VDS不可超过20V,VGS不可超过4.5V,适合锂电池供电时使用
VGS可以在1.5-4.5V间
看手册,
电流的大小与VGS有关~
手册有配图,百度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不可超过20V,VGS不可超过4.5V,适合锂电池供电时使用
VGS可以在1.5-4.5V间
看手册,

哦,那我在G端加个二极管降压。这样我那个电路能用了吗?

G端本来是单片机输出5V。

网友:
对,最好加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