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头文件有什么,?

楼主(2012-09-06):
本人刚刚学习,所以很多东西不是很熟悉Avr的头文件是不是和51一样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
是的,都是一些内部资源的定义。

网友:
#include <avr/io.h>                             //包含定义I/O口头文件
#include <avr/iom128.h>                         //包含定义I/O口头文件
#include <util/delay.h>                         //包含延时函数
#include <avr/interrupt.h>         //包含中断入口头文件
我写的程序中最基本的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包含定义I/O口头文件
#include                          //包 ...

这里面具体是什么东西呢从哪里可以找的到
,51的头文件可以找到,谢谢啊

网友:
我用的是AVRstudio,GCC的编译器,在安装目录下面的库里,像这个样子的D:\WinAVR-20080512\avr\include\avr,你用的什么编译器需要什么头文件百度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