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ata 数组 与指针问题

楼主(2012-09-06):
大家说说 定义了 unsigned char xdata a[100];

                        unsigned char xdata * data ptr;

       然后赋值,   ptr = a;
这样有问题么?

网友A:
我在Keil2中试验了一下,编译OK,从逻辑上来看好像也对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Keil2中试验了一下,编译OK,从逻辑上来看好像也对着。

逻辑 正确,但是数据读出来不正确啊...我实际的是很大一个数组,所以必须放在 XDATA 区,但是这样定义后访问,结果前面数据正确,
   后面就不对了。但是有时候,它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 正确,但是数据读出来不正确啊...我实际的是很大一个数组,所以必须放在 XDATA 区,但是这样定义后 ...

你说的前半部分正确,后半部分不对,是不是指的是数组的前边单元数据正确,后边的的单元数据不正确吗,还是高低位的数据不正确。不过可以进行一下RAM测试,先对它们写0x55,读出数据,看看是否正确,然后写0xAA,读出数据,看看是否正确,先检测一下,然后再分析分析,具体的我也是新手,不是很懂这方面。

网友:
你的xdata够不够用?

网友:
逻辑是正确的!
能否被正确运行,与你的MCU和程序有关!
比如Data不够,XRAM不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