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子显摆一下哥的 好基友一体式切割机系统

楼主(2012-09-06):
花了很长时间,DIY了一个一体化板子,期间分分合合 浮浮沉沉,放了一年时间,最近趁还没有忘光,有了点时间,从今天开始整理相关资料:
先介绍一下吧:
第一步上图

第二步:介绍
  MPC6410E(非正式名称)本是一款集成2轴驱动器(3A)的运动控制卡,另外引出6路5V输出,因此,可以控制 5个步进电机。 如果两轴平面系统MPC6410E初衷是以气动打标机为市场应用而设计的,期间又增加了一些激光切割上可能用到的功能,因此有可能看起来有些四不像,但在这并不影响其功能和性能的展示。
以下是其部分内容介绍:
基本特性
系统参数
        CPU : ARM11 主频 533Mhz/带浮点处理单元
        内存:        DDR1 128MB 总线速度 133*2 MHZ
        存储:  NAND FLASH 256MB,可连接SD卡,支持SDHC
主频可升级到666MHZ,内存可扩展到256MB,NAND FLASH的存储容量可扩展到1G或者以上,考虑到当前应用,标准的MPC6410E已可满足使用。
接口部件:
        1路 100M网络接口
        1路 USB从口 USB2.0,一般作为调试使用
        1路 USB从口 ,可作为虚拟串口与USB连接,提供WINXP/WIN7下驱动
        4路 USB主口 USB1.1 :可连接U盘,USB鼠标键盘,蓝牙适配器,WIFI网卡等
        1路 SD卡接口,可扩展存储容量(支持32GB以下SD卡)并可以升级操作系统
        1路 无线接口可扩展自制无线 遥控器 ,无线键盘等等,经测试MPC6410E的无线应用在5米范围内可正常使用,并可以骚包的无线升级系统。
         LCD接口,可连接3.5寸,4.3寸,7寸,8.4寸,10寸等液晶屏,
        支持VGA接口(需要连接LT7310-VGA转接板)

运动控制部件:
        集成2轴驱动器 电流最大2A,细分最高128 均可通过软件在线修改细分和电流,短路保护 反接保护
        集成6路5V IO输出口,具有EMC保护设计,可用作脉冲方向输出 或者PWM输出  ,具有输出TVS保护
        集成4路 通用输出口 漏极开路,最大 300毫安电流输出 ,具有过电流保护功能(电流过大自动断路,不会烧坏器件),可直接控制电磁阀等,不需要外接继电器,
        集成8路 通用输入口,也可配置为 限位,原点等等

网友:
此贴必火,前排占座。

============================

嗯,图片没有拍摄美观,一点小败笔。

楼主:
确实拍得不行,用手机拍的。

楼主:
本人总结了一下性能优势:
易用性:
1.        整体外观布局紧凑合理,尺寸减小为150mmx110mmx15 mm,便于嵌入到机器里面;
2.        提高CPU主频,软件操作更加流畅,界面显示效果更好;
3.        单独引出XY限位和输出口1的LED显示接头,非常方便批量接线;
4.        多个地线引出口,解决以前只有一个地线引出口接线麻烦的问题;
5.        每个端子每根引脚在表面和底部都有提示字符,功能一目了然,方便接线,防止接错;
6.        增加USB接口个数从2个增加为4个,解决以前接入鼠标和键盘之后就不能连接U盘的尴尬;
7.        驱动板和核心板分开设计,便于维护,由于使用高可靠性连接插座,拔插非常方便;
8.        可通过软件设置驱动器细分和电流,因此我们可以不打开外壳的情况下通过软件调整驱动器的各种参数;最大电流可到2安,也可以提高到3安(需要换散热片)
9.        触摸屏采用专用芯片控制,解决触摸不准问题。
可靠性:
1.        考虑到运输问题,在结构可靠性上面有如下改进:
        体积减小一半以上,重量减少2/3左右,解决以前运输过程中由于惯性太大,容易损坏板上电解电容等部件的问题,同时安装在机器上由于惯性减小,不容易出现螺钉由于震动而变松;
        优化了板上部分元件的高度,比如某些电解电容等,抗摔能力有所增强;

2.        增加防反接电路设计,电源反接情况下不出现损坏;
3.        运动控制部分和驱动器部分电源完全分开,这样不会出现驱动器的故障进而导致控制部分电路损坏等问题,反之亦然;
4.        驱动器可使用最高36V电源,可以解决高速情况下电机出力不足等问题,同时驱动器电源增减防反接和短路保护;
5.        发热量大大减小了,电机在1.5A以内工作的时候,单板基本上对外壳的温度没有影响;
6.        输出口增加保护设计,在电压和电流过大的情况下自动保护,并可自恢复,经测试即使短路也不会烧内部器件;
7.        改进了部分元件封装,比如光电耦合器等,解决曾出现过由于封装导致的虚焊问题。
可服务性
1.        可制造性大大提高,生产变得非常方便,只需要电源和一张SD卡,无需任何其他工具,没有繁琐的软件操作,不需要专业培训,上电、插上卡即可完成所有工作
2.        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单张卡下载程序速度提高到30秒左右
3.        增加升级考虑,可通过SD卡一键升级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现在还不能升级应用软件,但可以这么做),操作简单,用户完全可独立完成操作,不需要技术支持完成;
4.        由于没有底部的超重散热器,所有元件安装可通过外协一次性完成,我公司只需要负责下载程序和检测(以前LT7310的生产需要生产部人员安装散热器),大大简化了生产步骤和生产时间;
5.        由于驱动部分和核心板分开,提高了可维护性。
6.骚包的 无线升级应用程序
性能改进:
        采用中断+FPGA缓冲区方式衔接指令,因此多段线之间的衔接更好;,但是现在还没有加速度前瞻,鄙人认为当前的缓冲指令序列已经远超业余切割机需求了,速度前瞻也就不想移植了
        读写U盘和NAND FLASH的速度有所提高,因此导入导出数据的速度更快;
        存储空间由原来的128M扩展到256M。
        增加了脉冲输出功能,这样特殊应用的用户可以不使用板载的集成驱动器,可以外接驱动器;
        增加第三轴相关电路设计,导出三轴的脉冲方向信号(第三轴现无应用软件配合,需要根据应用增加);
        通用输入由4路增加为8路,可扩展开关信号,比如按钮、报警等;
        输出口由2路增加为4路,可以实现一些特殊功能,比如打印完成后输出一个脉冲信号通知其他设备等;
        可扩展网络功能,可以扩展通过网络远程提取数据库、打印等功能,现在可以通过WINCE自带的浏览器浏览网页等等。

网友A:
系统版本经过多少次的版本更新才有了今天的效果呢。这个是我最想关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版本经过多少次的版本更新才有了今天的效果呢。这个是我最想关心的。 ...

画板子加调试大概一年吧, 写应用程序大概半年 ,之后放了一年。 总体来说项目没有成功,现在想来:也许是自己过于盲目相信技术或者搞技术的通病——太容易轻信他人了,也有可能是自己太想挣钱了反而挣不到钱

网友:
    好丽友   好基友

网友:
楼主这个卖开发板吗

网友B:
切出来的东西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出来的东西在哪儿?

多加了张图,没有亚克力板了,用的白纸代替,本来还有个视频的,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C:
能不能真5轴联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真5轴联动啊?

狭义的5轴联动是没问题,FPGA可以保证5轴同步联动, 问题是如何联动? 5轴走出个函数出来软件没搞过,目前倒是做过3轴联动

网友:
这个跑WINCE?

网友:
果然是好基友啊。。。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资料,说不准能应用上!

网友:
好机友;兼容.什么软件

网友:
不错,期待视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板子加调试大概一年吧, 写应用程序大概半年 ,之后放了一年。 总体来说项目没有成功,现在想来:也许 ...

LZ可以稍微透露下,为什么是不成功的吗?成本?研发时间过长?还是功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