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G无线话机和屏

楼主(2012-09-06):
3G无线话机,华为FP515H,主芯片为展讯SC8800,屏是12864的。
1、展讯SC8800模块的资料
2、12864的接口,此屏在这里显示正常。不知道接口,想用51驱动。

网友(2012-11-03):
我有两个也是移动送的,我的话机,好像是南京荣讯公司出的!我也想用屏来着,请问楼主找到资料没有?

网友:
请问楼主找到资料没有呢?

网友:
四个脚而已,肯定是SPI口的,接上逻辑分析仪看看通讯就懂了

网友:
逻辑分析仪,我等买不起啊,家里示波器都没有。

网友:
我的是这个牌子

网友:
当年曾经热衷类似的东西,败了不少钱。建议别折腾了。弄点实用的吧。

网友(2012-12-03):
老大,俺们也只是想废物利用啊,不是败家吧?

楼主(2013-05-07):
手上没有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等,用了N次替换的方法,目前还是没有驱动起来(放了半年了,又拿了出来)
就是这四根线,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2013-06-24):
解决问题

利用STC12LE5404

楼主:
液晶控制器st7565程序
10针接口定义
1、GND
2、CS
3、RS
4、SCLK
5、SDA
6、     (VCC(+3.3V))
7、     (VCC(+3.3V))
8、     GND
9、BL+ (VCC(+3.3V))
10、BL-

楼主:
程序是论坛中朋友的,具体哪位的就不知道了,这里表示感谢了。
稍加修改。

楼主:
另一图片

网友:
这种小液晶,淘宝30多那种逻辑分析仪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程序代码

网友:
10根线的肯定是串行接口啊,可能是ST7920驱动的!

网友(2013-08-02):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等,用了N次替换的方法,目前还是没有驱动起来(放了半年了,又拿了出来)
就 ...

买个USBEE就可以了,百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