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稳压电流问题??

楼主(2012-09-06):
我要制作由220V电压转换为正负5V和正负12V电压,能不能只用一个变压器作为输入端,直接连接这四路电路?这样会不会影响到输出电压?

网友A:
可以的,12V后 接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12V后 接 5V

嗯,好的!
还有就是整流电路能不能只用一路,分别接出这四路的电路?
220v电压要如何才能引人到变压器中?

网友B:
用一个整流桥就好了,变压器用两端进,三端出的,就可以正负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整流桥就好了,变压器用两端进,三端出的,就可以正负电源了

哎,问题在于我手上只有两端进和两端出,这样可以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问题在于我手上只有两端进和两端出,这样可以做吗?

可以,用半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次级电压多少啊

12V,接着再转成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半波整流

什么意思?能不能发一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有什么要求?

电流没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