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2292 读写I2C

楼主(2012-09-06):
用周工的I2C程序读写CAT1023,一直都挺顺的,今天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想eeprom写入一个值,立即读出来是正确的,但是重新上电读取的话就出错了,总是读到0xFF,换了一块板子,又好了,不知道是不是硬件的原因,想问一下,那些硬件问题会影响I2C的读写

网友A(2013-06-04):
lz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2013-07-05):
引用 网友A:
lz问题解决了没

还没有,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只能多坐下校验存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只能多坐下校验存储

哦,我现在写这个每写一个字节,延时5ms,再读出来,读的数和写的一样的话就退出写否则再写4次,如果都不正确则退出。。

读写每一个字节时关键的是要延时,否则读写出来的数都是FF。。。

现在我读写1023好像没出现过问题。。。

你再延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现在写这个每写一个字节,延时5ms,再读出来,读的数和写的一样的话就退出写否则再写4次,如果都不 ...

哦,好的,按照这样的方式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