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IY MP3 ---求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2-09-06):
搜集了比较多资料,就是感觉集成度不高(有悖DIY):

资料显示需要(单片机+VS1003+SD卡+功放)DIY成MP3!!

很多解码用单独的VS1003模块,我想是否能用带D/A口的单片机自己的D/A进行处理(等同解码)!我觉得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有一个疑问:是否速度上来不及,要不很多人都没这样做呢??!!

不知道各位高人是什么看法?!能否提提建议!

网友:
貌似这里有个软件解码MP3的例子,也许运算比较复杂。
   教你如何用stm32 软件解码mp3(转)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5256-1-1.html

楼主:
技术援助!谢谢啦!看看先

网友:
搞点有用的,那个看起来很花骚。。。不要乱学东西。

楼主:
学学先!自己参考而已!关键还得靠自己呀!

网友:
28~40 脚单片机 自己画板  全用贴片 集成度应该还好吧

楼主:
当然!有可以参考的资料让大家共享一下吗?很多人在关注呢?!

网友:
舍近求远一个道理

网友:
51还想软解mp3?如果能超频到几百兆估计差不多,哈哈

好像记得从哪看见软解mp3的要求是70mips 32位处理器

楼主:
也不见得!楼上是否发现有3元的单芯片做那MP3的,外面卖的(大把),当然输出声音效果是不尽人意
我觉得16位足够了!但我觉得一定有比较好的算法让51单片机实现关键是RAM和D/A、A/D功能!看是否为单周期运行指令!

网友:
51太慢了,应该不能实现好的音质

楼主:
那是可能!
但估计能实现的

网友:
没弄过MP3模块,弄过GSM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