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F增益系数K

楼主(2012-09-06):
高维EKF滤波器,增益系数K的计算中,有高维矩阵逆运算,请问如何计算??

网友(2014-12-14):
Gauss消元法啊。
CAL_STATUS MATRIX_Inv(MATRIX_TypeDef* A, MATRIX_TypeDef* res)
{

   int i, j, k;

   float m, det = 1, tempBuf[A->nCol*A->nRow];

   if((A->nRow != res->nRow) || (A->nCol != res->nCol) || (A->nCol != A->nRow))
        return CAL_ERROR;

   /*init Buf*/

   for(i = 0; i < A->nCol*A->nCol; i++)
       *(res->pData) = 0.0;

   for(i = 0; i< A->nCol; i++)
       *(res->pData + i + i*A->nRow) = 1;

   for(i = 0; i < A->nCol*A->nCol; i++)
       tempBuf[i] = *(A->pData + i);

    /*Gauss*/
   for(i = 0; (i < A->nCol-1); i++)
   {
       for(k = i+1; k < A->nCol; k++ )
       {
        /*Calculate M*/
           m = *(A->pData + i + k*A->nCol) / *(A->pData + i + i*A->nCol);
        /*Updata Row*/
           for(j = i; j < A->nRow; j++)
               *(A->pData + j + k*A->nCol) -= m * *(A->pData + j + i*A->nCol);
           for(j = 0; j < A->nRow; j++)
               *(res->pData + j + k*A->nCol) -= m * *(res->pData + j + i*A->nCol);
       }

   }

   /*Check det*/
   for(i = 0; i< A->nCol; i++)
       det *= *(A->pData + i + i*A->nRow);

    if(det < 0.00014)
        return CAL_ERROR;

    /*Call Back*/
   for(i = A->nCol-1; i > 0; i--)
   {

        for(k = i-1; k >= 0; k--)
        {
            m = *(A->pData + i + k*A->nCol) / *(A->pData + i + i*A->nCol);
            *(A->pData + i + k*A->nCol) -= m * *(A->pData + i + i*A->nCol);
            for(j = 0; j < A->nCol; j++)
               *(res->pData + j + k*A->nCol) -=  m * *(res->pData + j + i*A->nCol);
        }
   }

   for(i = 0; i < A->nRow; i++)
   {
       for(k = 0; k < A->nRow; k++ )
            *(res->pData + k + i*A->nCol) /=  *(A->pData + i + i*A->nCol);

   }

   for(i = 0; i < A->nCol*A->nCol; i++)
       *(A->pData + i) = tempBuf[i];

   return CAL_OK;

}

矩阵的定义是: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nRow;   //行数
    uint8_t nCol;   //列数
    float*  pData;  //数据
} MATRIX_TypeDef;

网友:
可以考虑不用EKF,不太好算,UKF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