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事干,用FPGA搞了一个钥匙挂坠!

楼主(2012-09-06):
今天没事干,用FPGA搞了一个钥匙挂坠!

网友:
哥们儿真有创意啊!

网友A:
会不会像拍电影那样在关键时候还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像拍电影那样在关键时候还可以使用?

哈哈 您适合当编剧啊

网友:
有钱淫啊!!!!!

网友:
嘿嘿 我用的奔腾4 用法和LZ一样

网友:
这个比较脆容易碎掉。挂的几天就掉了

网友B:
哥们,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在你扣眼之前,这芯片其实还是好的,是你没用对!

网友:
操蛋,给雷了,以为高档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在你扣眼之前,这芯片其实还是好的,是你没用对! ...

呵呵,这个芯片本来就是好的,我有几块同样的板子,但没有任何资料,拆了一块看看能否量出走线,顺便把原理图画出来玩玩!

网友:
一看就是高科技!

网友C:
有米哥啊。直接用个78系列稳压芯片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芯片本来就是好的,我有几块同样的板子,但没有任何资料,拆了一块看看能否量出走线,顺便把原 ...

,求板照片,太浪费了

网友:
边角 扎人

网友:
这……好潮流啊~~~

网友:
这是来论坛的第一次回帖……雷到了……

网友:
这个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这算啥
我有更强大的 过几天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板照片,太浪费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013797

网友:
不要钱的 片子啊? 楼主有木有木有孔的 送我 两片呢。

网友D:
哥们,你量好后干脆送我算了,起码我可以把它装回去,不用现在变了尸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米哥啊。直接用个78系列稳压芯片就行了。

哈哈 连孔都不用打了 栓个绳子就行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量好后干脆送我算了,起码我可以把它装回去,不用现在变了尸体啊. ...

板子都可以送你一块,但本人现不在“中国”!

网友:
有米之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都可以送你一块,但本人现不在“中国”!

又一个解放了的人,羡幕啊.

网友:
哥们时尚感十足啊

网友:
靠,这么牛*的片子,浪费了,专用于DSP处理的,乘法器那叫一个多

网友:
怎么说也要搞个铁壳的Virtex啊,Spartan太丢份儿了

网友:
LZ还是确认下这个是否为无铅工艺的芯片吧,虽然不至于铅中毒,但是我想还是少接触点为好。。。。

网友:
用个大的电解电容比较拉风

网友:
有创意,很好

网友:
以前也搞过,不过芯片的封装不耐磨,挂一段时间就都被磨损了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以前上学的时候因为疏忽导致了一片STM32ZE片子烧了,然后自己换下来就弄个钥匙坠,时常提醒自己要仔细,认真....................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关心安不安全

网友:
给个建议,用热风把两个底面焊在一起,这样有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芯片本来就是好的,我有几块同样的板子,但没有任何资料,拆了一块看看能否量出走线,顺便把原 ...

送一块给我吧,同研究。

网友:
心疼这个片子啊。

网友:
这个有必要定下,我在大学的时候搞坏了第一个单片机 电压高烧了!哦就把脚全部抹掉 打个孔 当钥匙坠,楼主想法了一样,只是我的早了很多年

网友:
高中时拿51做过。

网友:
有钱淫啊~

网友:
米人,闲得蛋疼

网友:
一个差不多3美刀,不算贵的片子

网友:
原来是芯片的尸体啊,默哀一下吧

网友:
以前我用一个  intel mobile i486 作挂饰,挺好啦的。

网友:
好用吗????改天挖个来玩玩!!!

网友:
刚想到 我还有个 P4 3.0  478接口的  CPU  应该是坏的  啥时候看看也整成挂饰。

网友:
用AMD的cpu搞过一个。。

网友:
里面的重金属会不会出来啊 对人体有伤害

网友:
好吧,被您折服了

网友:
额。找一块计算机主板。ATX大小的不算大。最好是那种双P-E曹,多PCI槽豪华版的。边边上找个孔穿个车钥匙用。平时找个防静电袋子装进去。用的时候逃出来。看谁不爽直接飞。遇到抢劫能防弹,勾引MM有胜算,没事还能看一看。

网友:
有钱,就俩字!

网友(2012-11-12):
好创意 看了哭了

网友:
有钱人,,fpga好可怜

网友:
我勒个去,真给雷到了

网友:
洞的大小正合适~~~~~~

网友(2013-01-16):
太奢侈了啊。羡慕!

网友:
太浪费了~~